【入门知识01】了解变压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28):
工作原理
   如果把两个线圈并列放置在一起,那么当其中的一个线圈通以交流电所产生的磁通切割另一线圈时,将产生感应电动势。如果将电压表跨接于这一线圈的两端,表针就会偏转,如图2-6所示。
改变两个线圈的圈数比就会在第二个线圈上得到不同的电压,变压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将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圈数采用适当的比例,可以把电路中的电压升高或降低用公式可以的似地表示,即:
初级电压(U1)/次级电压(U2)=初级圈数(n1)/次级圈数(n2)应该注意的是,任何一只变压器只能把电能由初级转移到次级,使电压升高或降低,但不能增大功率。变压器初、次级的电压之比等于次、初级的电流之比。在不考虑变压器损耗的情况下,可以说初级输入的功率等于次级输出的功率。
初级的功率P1=次级功率P2可写成:U1×I1=U2×I2可以变成U1/U2=I2/I1变压器在电中中通常用“B”表示。

网友A:
lz再深入一点吧,变压器的分类什么的,也讲讲吧,什么自耦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还有,变压器的磁芯有什么作用,他会影响到变压器的哪些参数,还有好像磁芯也有多种吧?

网友B:
多看看书.变压器应不用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