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0x82(INT)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9-08-28):
看到别的论坛有人问过,但是没人回答,就是放在中断向量表里中断入口地址之前的
自己猜那应该是个跳转之类的指令,但是反汇编看了一下竟然是INT,不知道什么东西,查汇编手册也没这个指令,有人解释一下不?

网友A:
这是一个保留的指令码,你不必关心它的功能,只要按要求放在那里就好了。

下面2个截图是从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PM0044)中摘下来的有关部分,这个文档的下载地址是: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3

楼主:
哦,原来藏着这么一句话没看到.谢谢!
我现在是想自己写loader,打算在高地址建一张中断向量表,那么我自己的这张表应该就不能用0x82,而应该用跳转指令了吧?

网友A:
如果要自己在高地址建一张中断向量表,如何让CPU在产生中断时从你的这个向量表取向量呢?CPU如何知道这个向量表的存在?

楼主:
因为UBC不能在IAP时修改,而更新应用程序是可能变换中断处理的入口地址的,所以我的设想是这样的:
这张放在0x8000与硬件向量对应的表做成直接跳转到我的表里来,我自己的表用_at_之类的固定在一个地址上,由我的表再去寻找真正的处理函数入口.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2010-07-31):
肯定是可行的,ST的COSMIC例子就有,不过我还不知道在IAR中怎么做

网友C(2014-09-25):
折腾了个多星期的问题终于一语道破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