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一按调试,他就冒出来!!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A:
评估版的代码长度限制。

楼主:
开始的时候没有,最近才出现,

网友B:
....找个license号

网友C:
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是你的Keil软件是试用版的。没输入正版序列号,也没有**。所以软件限制你调试了。
之前能用时因为之前允许你使用。
去百度或google一下 “keil **”。

楼主:
那不是我要重新下个波解版的?????

网友D:
俺那该死KEIL也常遇到

楼主:
呵呵……我解决了!!其实在安装时选择FULL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