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2009-08-28):
使用PIC的芯片, 驱动段式液晶, 现在屏是点亮了, 可是显示内容很浅, 看不清, 要很费力的才能看清显示内容, 这种现象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屏是什么规格的,这个规格和你MCU的LCD驱动部分是否设置一致。。。

网友B:
调节LCD的驱动电压,换成可调电阻,调到对比度最大再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我使用的芯片是PIC18F86J90, 1/3偏置, 工作电压为3V, 其它参数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吧,
偏置连成M3形式, 我看资料上用的是10k电阻, 也使用了这个, 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呀?

网友C:
LCD是多少电压?多少B多少D?
很有可能是LCD的需要的电压是4.5v!?

楼主:
工作电压为3V啊, 整个系统的电压也是3V.

网友B:
实际使用时,LCD的供电电压还是需要微调一下的(LCD的批一致性较稳定,不必每个都调)

网友D(2014-11-05):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用的是GDC130,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E:
LCD有偏压要求,正常工作电压,刷新频率,还有背光考虑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