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的/dev/ttyACM0是什么样的设备啊?

楼主(2009-08-28):
usb设备插入到板子上后出现
cdc_acm 1-1:1.0: ttyACM0: USB ACM device

请问ttyACM0是种什么样的设备?
类似于usb转串口的那种吗?

对它操作是不是和串口操作一样的啊? 比如:
ttyACM0fd = open("/dev/ttyACM0", O_RDWR);
接着设置波特率和数据位?

然后如果要往ttyACM0中传数据就是用write(,,);
接收数据就用read(,,);

对吗?

网友A:
这个要查驱动了。

具体什么设备查一查。问问供应商。

网友B:
CDC ACM就是USB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 Abstract Control Model
看上去应该是USB虚拟的串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