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精度为16位的数字电源用啥方案做好?

楼主(2009-08-28):
本人刚涉足数字电源,对此方面的认知十分匮乏,还请论坛里的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应该是世界顶级水平的精度了。
16位精度,0.0015%,就是在最大60V输出时,保证小于1mV的误差。

楼主:
呵呵,感谢fzyuan的回复,数字电源我是十分地外行.
想再请教一下,常见16位的A/D,D/A转换有那些型号可选用?

网友B:
很难做到。
楼主自称刚涉足,上手就是16位,太难了。
别说电源,就是电压测量,做到16位也很不容易了,选择元件、布电路板、元件安排、甚至器件发热都要仔细考虑。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版主所言极是,我也颇感难度较大,而且数字电路方面我并无经验,所以来此向各位高手讨教.

网友C:
就通用电源100v的纹波而言, 过高的量化是没有意义的,徒增系统负担

楼主:
感谢山人兄的回复!
16位量化好象是高了一点,最后模拟部分处理起来也极棘手,但8位量化在某些特殊场合精度还是欠缺了一点.

网友B:
“数字电路方面我并无经验”
楼主这个电源,困难之处并不在数字电路,而在模拟电路。
AD、DA以及数字的处理都可以用16位,16位的数字处理并不比12位困难多少,但最后做出来很可能精度只有12位甚至10位,其精度被纹波、噪声、温漂等等搞没了。

网友D:
客观的说:楼主最好3年后或者更晚点再来做这个课题。因此也就不用大家提什么建议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与指导,有问题再来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C:
阁下很谦虚,也很客气...

网友E:
为什么16位精度,就是0.0015%, 这个怎么算的??
最大60V输出时,保证小于1mV的误差, 这个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C:
2的16次方分之一

网友F:
再次重申:
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楼主:
哈哈,PowerAnts兄你我都是老面孔了,这里几位版主的技术水准的确很高,
在下也特别敬佩你的创造能力,我刚来不久,还得请兄弟你多多关照.....

网友G:
技术高手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自负!

网友H:
电源非“基准”,受多种外界因素(如供电和负载)影响,没必要搞得那么“准”。说实在的,你有这个调节精度,也并非有这个调节速度。

楼主:
当然,没了速度,精度也无从谈起;但分辨率不足,对最后的"准度"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网友C:
16位精度, 原电池也要放恒温槽里了

楼主:
其实16位仅仅是个采样分辨率,最后采用什么算法,MCU速度多高,最后D/A环节的性能等等,才能决定真正输出稳压精度.

网友I:
你做吧,做到后面就会发现后面两位老在跳,怎么调都稳定不下来.
不过骗客户还是可以的,软件处理一下.

楼主:
数字电源还是新手,现还在寻求方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