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器的一些关键参数及应用考虑

楼主(2009-08-28):
首先,无论做何种设计,在使用时,对每个主变换,均应确保测试并验证输出电压或电流是否正确。主变换包括所有位开关的状态,例如,从111...11到100...00,以及全“1”、全“0”。 另一个重要程序是,在TA=25℃的环境下,调整零点和满度输出点,然后验证它们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漂移。其中的零点温度系数(即失调漂移)和满度温度系数(即增益漂移)取决于在极限温度下出现的误差值。通常,失调漂移指D/A 转换器的输出和当增益误差为零时理想的传递函数的输出之间的偏差,用μV/℃或ppm/℃表示,增益漂移指转换器的传递函数的斜率与理想的传递函数之间的偏差,用ppm/℃表示。理论上,转换器的传递函数是一条直线,无论是由于温度变化,或是一些其它因素而导致实际传递特性曲线偏离该理想特性区线,这些误差统称为线性误差。 实际应用中,这三个参数呈现的误差通常是迭加的,并导致在极限温度下有可能产生一个用户无法接受的最环情况。因此,在选择 D/A 转换器时,设计人员应充分考虑系统的需求;对于用户而言,则应明白任何制造商仅仅规定上述参数的典型值,而不是最大值(或者极限值)。 如果 D/A 转换器的内部集成有输出放大器,那么除上述参数之外,还应考虑两个重要参数:压摆率和稳定时间。而且,应该明确,压摆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稳定时间短。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D/A 转换器件的压摆率很高,但是稳定时间也较长。因此,建议压摆率和稳定时间都应对应于输出满度变化时进行测量。 此外,还应注意,很多的D/A 转换器在安排电源电压上采用了 “最佳电源值”这一概念。 在大量实际应用中,电源电压超过百分之几的偏差,就有可能引起转换器输出的较大误差。这就是所谓的“电源灵敏度”。然而,电源灵敏对烩一参数一般较少规定,它是指对应于电源电压的变化,D/A 转换器模拟输出的变化程度。通常,转换器是根据一些最佳电压进行设计和规定,例如,+15V的±1%和-15V的±1%。一旦实际所用的电源电压不能满足该误差容限,将会引起额外的误差。特别提请注意,如果用户采用了其它电源电压值,例如,±12V,那么D/A 转换器可能降低工作性能,甚至完全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