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高阻有何用兼问NMOS负逻辑驱动

楼主(2009-08-28):
TMS320LF2407A的PWM输出有高阻、高、低三种状态,我感觉这个高阻态没什么用啊,像总线驱动时,高阻态还可以用于总线状态隔离,对于PWM输出有什么用呢,看图光耦隔离这里,无论是PWM是接在VF+还是VF-,高阻态均没有什么用啊,假如PWM接在VF-时,在高电平和高阻态,光耦均不导通,假如PWM输出接在VF+,在低电平和高阻态,光耦均不导通,是这样吧?这个时候,高阻态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啊,那2407A PWM设置高阻态有什么用呢,看手册说功率驱动保护中断引脚为低时,可以封锁PWM输出,使之为高阻态,按我这样的设计,似乎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应该怎么设计呢?
另外,我感觉我这个设计似乎有点问题啊,逻辑如下:
PWM输入  光耦输出 IR2110输入 IR2110输出 NMOS开关状态  电机状态
高             高          高                高                 导通             转
低             低          低                 低                关断            停止
高阻           高         高                高                 导通              转
TMS320LF2407A上电时,默认是设置其引脚是IO口输入模式的,应该也就是高阻状态,这个时候,我这样的设计不是有问题了?我如果把PWM接到VF+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PWM输出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使其上电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或者使控制板先上电驱动板后上电,待控制板初始化设置好引脚状态后再给驱动板上电?不过无论这样,PWM高阻态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处啊
我是这样考虑的,在PWM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使上电时pwm引脚被拉为高电平,然后加一级反相器(其它电路不变动),一来可以增大驱动能力,另外可以实现chuanyang老大所说的负逻辑驱动,这个时候电路连接可以表示成
PWM输出(上拉到VCC)------反相器-------光耦-------IR2110------NMOS
逻辑关系表示为:
PWM输出  反相器输入 反相器输出 光耦输入 光耦输出 IR2110输入 2110 输出  电机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低        停止
低              低                 高         高         高             高               高       转
高阻            高               低            低        低            低               低     停止
我按上面这样设计如何呢?似乎高阻时,也实现所谓的保护,另外我考虑将TMS320LF2407的一个IO接上拉电阻之后与IR2110的保护引脚SD连接(低电平有效),这样上电时,SD为高电平,待初始化完成后使IO输出为低电平,打开IR2110,大家以为这样如何呢?
各位高手有上面高见吗?指点一下啊,怎么设计才能提供比较完善的驱动保护啊(我做了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A:
高阻输出时不影响外电路节点的电平,便于灵活应用,但不是所有情况下均有用。器件上电时的IO状态是否为高阻态需要看器件手册查证,采用负逻辑设计时,高阻输出态不是必要条件,你的光耦连法本身就是负逻辑驱动,但直接这么用是否合适要看IO驱动能力,特别是多路输出时,还要考量芯片整体的输出能力,如果输出不足或过于极限,需要加外部驱动。
如果确认器件上电后默认IO状态为高阻态,那么加驱动时如果使用的是CMOS芯片就应该加偏置,此时采用负逻辑设计时偏置应为上拉,光耦LED的接法则由驱动门的逻辑决定。

网友B:
高阻态并非所有情况都有用,也并非所有情况都无用。
像开关电源中驱动推挽工作的功率管往往需要“死区”,这就用上高阻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