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电源电压知识

楼主(2009-08-28):
世界上没有标准的电源电压和频率,也就是电流方向每秒改变的次数,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此外,插头形状,插头孔,插头尺寸和插座在很多国家也是不一样的.那些表面上不重要的不同点,却有许多不方便之处. 多数产品在国外很容易买到,拿回家却不能连上电源.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剪掉原来的插头,换上你们国家的标准插头,或者买一个不方便且丑陋的适配器. 虽然很容易为你的外来产品买到插头适配器或一个新的本地插头,但在多数情况下,问题只解决了一半,因为电压可能不一致.为北美或日本设计的110V的电器产品如果插到欧洲插座上将会展示一场漂亮的烟火表演---产生电火花和冒烟. 不用说,没有单电压,频率和全球性的标准插头会使制造商承担额外的成本并增加外界负担. 纯粹是浪费而且是不必要的污染! 电压和频率 欧洲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使用的电压是美国的两倍.即在220和240V之间,但是在日本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电压在100和127V之间. 三相交流电的产生和分配系统是由十九世纪的发明家Nicola Tesla发明出来的.他做了很多计算和测量并发现60Hz(赫兹,每秒的周期)为交流电源产生的最好频率.他选择了240V,和Thomas Edison认为的直流电系统电压为110V的见解产生了分歧.也许Edison是基于安全因素考虑低电压,但是DC不能提供AC能提供的远距离电源. 当德国的AEG公司建立第一个欧洲供电设备时,它的工程师选择频率为50Hz,因为60不能满足计量的标准单位顺序(1,2,5),在那时,AEG享有专利权,他们的标准延伸到了大陆其它地区.在英国,不同的频率增生扩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50Hz标准,这是一个大失误. 50Hz电源不仅在产生过程中会损失20%,在传输过程中还会损失10-15%,它需要在变压器中设立可以提升30%的大线圈和磁芯材料.电动马达在低频率下损耗较少,但因为电损耗和额外的热量需要一个坚固的握把.如今,只有少数国家(秘鲁,厄瓜多尔,圭亚那,菲律宾和南朝鲜)使用Tesla设备,频率60Hz,电压220-240V. 原先欧洲电压也是110V,和如今日本和美国一样.后来他们认为铜导线直径一样的情况下增加电压能使功率损耗减少.那时,美国也想改变,但是因为所有电气产品更换需要成本,他们决定不那样做.并且在50s-60s美国家庭平均都有了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但欧洲没有. 最后的结果是,看起来,从50s和60s到现在美国就没有进化,依旧在处理一些问题,如当变压器离的很近时(电压过高),灯泡很快就会烧掉,或者相反的情况:线终端电压不够(127V到最后只有105V!). 注意到现在所有新的美国建筑都将230V电压在零线和火线之间各分115V.较大的的产品,如烤炉,则连在230V电源上.有欧洲设备的美国人,则将产品连在其它插座上. 下面列出了214个国家. 175个国家是用220-240V(50或60Hz). 其它39个国家用100-127V. 国家 VOLTA电压 FREQU频率 阿富汗 220 V 50 Hz 阿尔巴尼亚 230 V 50 Hz 阿尔及利亚 230 V 50 Hz 美洲萨摩亚群岛 120 V 60 Hz 安道尔共和国 230 V 50 Hz 安哥拉   220 V 50 Hz 安圭拉岛 110 V 60Hz 安提瓜岛 230 V 60 Hz 阿根廷 220 V 50 Hz 亚美尼亚 230 V 50 Hz 阿鲁巴岛 127 V 60 Hz

网友A(2009-11-05):
有趣  那要是国内的人买美国产品,中间是不是要加个小型变压模块?

网友B:
现在的好多都是双制式的,可怜俺的小强,奥,不,是跟随俺多年的一只开关电源,被拨到110V,结果俺做测试,它不幸光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