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才3.3v,为什么fpga出来波形峰峰值有7v

楼主(2009-08-28):
fpga输入时钟为dds提供的30M,中间加一个非门直接输出给ad6623(数字中频电源3.3V)提供时钟,量了一下从fpga出来的30M的峰峰值居然有7V,板子上最大电压才5V,何来7V的峰峰值呢?郁闷————————!示波器探头看过了,设置正确,测量其自带参考峰峰值显示正确。

网友A:
信号反射了,,正常

网友B:
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会受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包括信号的反射等,有此现象常见,特别是传输失配时。

楼主:
又测量了一下,如果不带负载,即给一个fpga的悬空脚作为输出,峰峰值也增大,而且输入频率越高,输出频率的峰峰值越大,————

楼主:
确实和阻抗不匹配有关,是和示波器探头的输入阻抗不匹配,把探头的输入阻抗改为50欧,峰峰值变为3.3V

楼主:
示波器测得信号到底是多少呢,是不是示波器探头接触到了峰峰值才增大的?阻抗不匹配。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B:
分布参数不仅仅是由示波器探头引入的,线路本身也存在,所以高频、高速电路的设计才非常讲究工艺性。

楼主:
泰克公司的 Chen Yingyu 老师这么解释 (该老师非常热心,有问必答,先在这里谢过)
从你所描述的现象看的确是由于阻抗不匹配所致,关于电压测量有两种:1,并联在线测试(即时钟输出到其端接负载上,探头并联在时钟路径上),此时示波器需要1M Ohm输入阻抗;2,将示波器设为时钟输出的端接负载,此时示波器需要50 Ohm输入阻抗;从你的描述看你的测试连接应该属于第二种。另:随着频率增加幅度增大的确是由于端接反射造成的,主要原因地线过长或分布电容过大,你可以使用有源探头减少类似的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