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用MOS管取代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无正文)

网友A:
用MOS管取代继电器是有条件的,MOS是有源器件,不能在未上电前工作,取代常闭触点需要在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现实中,仅由继电器构成的开关控制系统是没有必要用MOS管或其它有源开关器件替代的,但需要进行开关控制的场合很多,有时无触点式开关甚至是必须的。
楼主应给出具体项目/产品信息,并交待清楚应用条件等,这样才容易获得针对性的帮助。

楼主:
呵呵,谢谢,chunyang大哥真是厉害啊,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其实我还是说的"通信技术"版块中"485与彩屏通讯干扰"一帖中的那个项目,不知道可否用MOS管来代替呢?但由于在设备断电时候,需要用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耗尽型MOS管/
这种管子在无电源的情况下也有导电沟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