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23作单稳电路不稳定,上下沿都有输出?

楼主(2009-08-28):
按照逻辑规则接好了电路,/A接地,/CLR接+VCC.B输入信号.选好了R.C元件..平时工作挺好的,能在B的上升沿输出需要宽度的脉冲,可有时候在B的下降沿也触发输出啊???为什么?是B的脉冲不陡峭吗?

网友A:
A、B输入均有史密特整形,楼上情况多半是有尖锐毛刺干扰存在,输入到B的信号靠近123处串个小电阻,再接个小电容到地试试,也许有效果。

网友A:
(1) For minimum noise gener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ground pins 6 (2CEXT) and 14 (1CEXT)
externally to pin 8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