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 应该可以接4个8080时序的外设吧?

楼主(2009-08-28):
网络收音机项目

一个SRAM   256K*16位
一片NAND_FLASH
一个8080时序的TFT
一片DM9000A网络芯片

楼主:
见有些地方说: 可以接2个NAND_FLASH和2个SRAM
有点不解

可以接呢  还是只可以接?
个人认为是可以接.

网友A:
可以接。

这是2008年STM32巡回研讨会中的一页讲稿,图中左边可以清楚地看到,STM32的FSMC共有5个片选信号引脚,有些信号引脚有多个功能,这5个引脚分别为:

FSMC_NE4
FSMC_NE1与NCE2公用一个引出脚
FSMC_NE2与NCE3公用一个引出脚
FSMC_NE3与NCE4_1公用一个引出脚
NCE4_2

FSMC_NE1~FSMC_NE4 分别为4个片选信号,每个片选信号可以直接接一个NOR/SRAM/PSRAM。
NCE2和NCE3可以分别接一个NAND Flash。
NCE4_1和NCE4_2可以分别接一个CF卡。

你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

网友B:
可以。STM32的FSMC将地址分为4个区,BANK1-BANK4,其中BANK1接SRAM,NorFlash,当然也可以接接口芯片。每个BANK256M,其中BANK1又分为4个64M的区,比如说可以接两个区的SRAM,两个区的NorFlash,或者都接成SRAM,当然也可以接接口芯片;BANK2和BANK3接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