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作中如何来确定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09-08-28):
小弟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故来此请教,望不吝赐教,谢谢!
    电路中怎样判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在分析一些电路时,我不知道该怎样判断三极管工作的状态,虽然我清楚,在放大区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饱和区都正偏,截止区都反偏。
但是有些电路没有给出具体的参数,比如偏值电阻的阻值没给,这时我就不知道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了。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饱和区和截止区时是不是有某种固定的模式啊?这样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工作状态。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 houbb@hodgen-china.com

网友A:
要是原理图中没给出电阻值,那就只能根据前后级以及整个系统工作猜测了。

楼主:
电阻值有,但是如何来判断呢,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有原理图,那就可以开始计算静态工作点,判断管子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