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GCC多文件操作问题,请大哥们指点下

楼主(2009-08-28):
一个简单的延时单独放在一个源文件下,编译的时候总是出错
../M8int.c: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10us'
../M8int.c: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ms'

我的头文件也定义了,哪位大哥能帮助我一下哦

只有一个主函数  另外是延时函数放在另一个C文件下的  在主函数中调用 编译的时候总是出错   好烦啊   不知道哪里错了  请论坛的大哥帮忙解决一下

工程文件我也上传一下

网友A:
编译通过,没有报错

楼主:
不会吧  我怎么总是报错哦

网友A:
Build started 28.8.2009 at 13:24:57
avr-gcc.exe  -mmcu=atmega8 -Wall -gdwarf-2       -DF_CPU=7372800UL -O0 -fsigned-char -MD -MP -MT delay.o -MF dep/delay.o.d  -c  ../delay.c
avr-gcc.exe  -mmcu=atmega8 -Wall -gdwarf-2       -DF_CPU=7372800UL -O0 -fsigned-char -MD -MP -MT M8int.o -MF dep/M8int.o.d  -c  ../M8int.c
avr-gcc.exe -mmcu=atmega8  delay.o M8int.o     -o M8int.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8int.elf M8int.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M8int.elf M8int.eep || exit 0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258 bytes (3.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楼主:
请问下你的 AVR Studio什么版本  GCC什么版本噻

网友B:
确实没错

Build started 28.8.2009 at 13:26:30
avr-gcc.exe  -mmcu=atmega8 -Wall -gdwarf-2       -DF_CPU=7372800UL -O0 -fsigned-char -MD -MP -MT delay.o -MF dep/delay.o.d  -c  ../delay.c
avr-gcc.exe -mmcu=atmega8  delay.o M8int.o     -o M8int.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8int.elf M8int.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M8int.elf M8int.eep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276 bytes (3.4%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网友A:
Avrstudio4.14 bulid589  + WINAVR20080610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 大哥  我已经调试通过了。是中文路径的原因。麻烦大家了

网友C:
和菜鸟哥一样,HOHO

网友A:
和菜鸟哥一样,HOHO
引用 网友C:

嘿嘿,你最近在蹦跶什么?

网友C:
最近被瓜瓜招供出来,  跨省追捕,押回湖南蹲监狱,,,555,,,监狱只有局域网...  菜鸟哥...    这今天多蹦达,后天就要给押回去...  有期徒刑X年...

网友A:
最近被瓜瓜招供出来,  跨省追捕,押回湖南蹲监狱,,,555,,,监狱只有局域网...  菜鸟哥...    这今天多蹦达,后天就要给押回去...  有期徒刑X年...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菜鸟基本被判了死刑

网友C:
HOHO,不过跟着瓜还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