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汇编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自己写的反汇编程序,从一个中断地址入口,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翻译下来的,出现了跳转指令跳到了个无效地址(以用红色表示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请大家给想想主意,谢谢了先,翻译后的指令如下:单片机是MC68HC908MR32
还有个问题问一下会不会这个中断函数中有常数定义啊?
00009CFD 8B         PSHH
00009CFE B616     LDA    $16
00009D00 C700E3   STA    $00E3
00009D03 1F16       BCLR   7,$16
00009D05 B617       LDA    $17
00009D07 CB01B3   ADD    $01B3
00009D0A B717       STA    $17
00009D0C B618     LDA    $18
00009D0E CB01B2   ADD    $01B2
00009D11 87       PSHA
00009D12 4F       CLRA
00009D13 A900     ADC    #$00
00009D15 87       PSHA
00009D16 8A       PULH
00009D17 88       PULX
00009D18 6500FF   CPHX   #$00FF
00009D1B 9302     BLE    *+4       ;abs = $9D1F
00009D1D 3C17     INC    $17
00009D1F B618     LDA    $18
00009D21 CB01B2   ADD    $01B2
00009D24 B718     STA    $18
00009D26 C601AF   LDA    $01AF
00009D29 410802   CBEQA  #$08,*+5       ;abs = $9D2E
00009D2C 4F       CLRA
00009D2D 65A601   CPHX   #$A601
00009D30 CE01AF   LDX    $01AF
00009D33 510902   CBEQX  #$09,*+5       ;abs = $9D38
00009D36 5F       CLRX
00009D37 65AE01   CPHX   #$AE01
00009D3A 89       PSHX
00009D3B 95       TSX
00009D3C FA       ORA    ,X
00009D3D 86       PULA
00009D3E 2705     BEQ    *+7       ;abs = $9D45
00009D40 6E5C16   MOV    #$5C,$16
00009D43 201F     BRA    *+33       ;abs = $9D64
00009D45 C601AF   LDA    $01AF
00009D48 A10A     CMP    #$0A
00009D4A 2609     BNE    *+11       ;abs = $9D55
00009D4C 4F       CLRA
00009D4D C701AF   STA    $01AF
00009D50 6E1C16   MOV    #$1C,$16
00009D53 2013     BRA    *+21       ;abs = $9D68
00009D55 C601AE   LDA    $01AE
00009D58 A501     BIT    #$01
00009D5A 2705     BEQ    *+7       ;abs = $9D61
00009D5C 6E5C16   MOV    #$5C,$16
00009D5F 2003     BRA    *+5       ;abs = $9D64
00009D61 6E5816   MOV    #$58,$16
00009D64 4501AF   LDHX   #$01AF
00009D67 7C       INC    ,X
00009D68 4501AE   LDHX   #$01AE
00009D6B 74       LSR    ,X
00009D6C 8A       PULH
00009D6D 80       RTI

网友A:
建立虚拟机,进行所有情况的遍历执行,记录模拟执行的过程。
然后根据上面的执行记录,再进行反汇编。
我的以前做的几个反汇编软件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