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layout图

楼主(2009-08-28):
(图片)

网友A:
稀疏要均匀

网友B:
截个全图图嘛

网友C:
横好
线距均匀点就更帅了

网友D:
请教一下, 图中U4,U5 pin1的走线方式,究竟是走Y型好, 还是走T型好?还是与信号传输结合来分析? 请高人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E:
画图多半是横的,可是贴图恐怕要竖的比较合算。

网友F: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加油!

网友G: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稀疏要均匀 别人说先尽量连好 末了再改 可惜这个没有推挤功能 不然可以走的很漂亮 至少比这个要漂亮好多 ^_^
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H:
一次拐弯就能连接的线 不要拐2次~~ 注意线线间距~~ 你的线有的粗 有的细~~LZ你IC的1脚和9脚 信号电源线 最好走T型 因为如果你中间一个IC没焊 有可能导致信号不过去~~~如果是第一次画 那算不错了呵呵~~

楼主:
To:RFLEADER
      1:一次拐弯就能连接的线 不要拐2次,这里那部分是这种情况需要改的,能截个图我看看么
      2:注意线线间距,使用这个软件(pads)应该还有技巧我没有掌握,所以画完了还得一根一根线的调间距
      3:线有的粗 有的细,这里恐怕都是一样,电源线也被我画成一样的粗细了,所以画完还得调线的粗细
      4:T型问题,IC应该都要求焊上,不焊上产品就不合格的(如果出现如您所说的信号不过也是可以用来检测是否产品那出了问题),所以还是Y型的好吧.
       谢谢您的夸奖,有空的话多指点指点吧^_^
       我联系方式就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