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源的最大功率

楼主(2009-08-28):
买了个24VDC-24VDC的电源
输入为24VDC  输出是24V  10A
我现在想测量他输出的24V  10A 接什么负载?

还有输入是不是也要大于10A ???

急  在线等!

先谢谢了

网友A:
当然接个2.4欧电阻啦!
显然输入大于10A,否则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大多少,由模块效率决定。而且,考虑到上电时输入电流可能很大,给该模块供电的电源最好有数倍于10A的输出能力。

网友B:
你的输出最大不可能到240W的效率不可能做到100%

楼主:
先谢谢2楼和3楼的

效率是86%

为什么还要数倍于10A?

网友A:
你的电源,启动时可能瞬时需要相当大的电流。不过为时很短。
这个启动电流,各种电源相差很大。

网友C:
电源的设计功率都有余量,在最大功率时各项指标要满足要求。
测最大功率怎么测?

网友D:
可能买仪器呀

楼主:
电源出现了个新问题

在做实验的时候,加负载就响(应该是变压器在想)
不加负载不响,
加负载的时候把输入电压调到16V以下也是不响?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输入输出均为24VDC,这是啥电源?

网友F(2013-03-25):
可以采用电阻带做为负载,应该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