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三极管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三极管导通指什么?是指电路可以在ce极之间构成回路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是,那么可以说放大和饱和状态都是导通的?最近重新学模拟电路,发现跟以前没学差不多,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若能看出CE间存在一个“受控电流源”,那就远离弱智了。

网友B:
饱和和和放大,管子都是导通的。都会得到集电极电流,只是当工作在放大区时,集电极电流完全受基极电流控制。而工作在饱和区时,集电极电流不仅与基极电流有关,还与集发之间的电压有关,而且,不会电流值必定小于相同情况下,管子工作在放大区时的电流。

网友C:
楼上,三极管工作于饱和区时,集电极电流大体与基极电流无关,基本上由外电路决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经验之谈 我也觉得饱和时Ic与Ib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