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口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8):
我只知道差分阻抗应该控制在90ohm,不知道对不对?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B:
两个串起来不就是100Ω(差动传输),至于对地接一个电容是对其共模匹配。

网友C:
1,差分传输,差分终端电阻50*2=100欧
2, 电容是为降低共模输入阻抗, 抑制共模干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4# pengjianxue 但是我有个疑问啊,问什么用了两个49.9欧姆1%精度的,怎么不用50欧姆5%精度的呢,如果只用来阻抗匹配我觉得后者就够了呀,但是好像所有的网口电路用的都是49.9
不太理解,能不能载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D:
各位老大:
你们有人见过50欧姆 5%的电阻吗? 买的到吗?
你们有人见过5K欧姆 5%的电阻吗? 买的到吗?

老师没教你们用电阻的时候先看看“标准电阻阻值表”!?
5%的电阻系列  47 后面就是 51 没有50欧姆这个电阻值。

1%的电阻系列 47 、47.5、48.7、49.9、51、51.1 同样没有5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别笑话我啊,就是不懂才问,学习嘛,谢谢你的回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