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ARM入门呀?

楼主(2009-08-28):
如何入门ARM呀,能简单给介绍下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有单片机经验,那么就先将他当单片机使用。
如果以前是做软件的,那么可以不用太管ARM,而是在操作系统下应用。
如果两者都没有,那么只能是从原理一点一点学起。
可以看看《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

网友B:
你下面不是有个帖子是写三个月入门ARM吗?去借鉴下

网友C:
我也觉得相当难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先看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然后拿个板子玩玩

网友E:
学习的不2选择:
单片机+汇编---》单片机+C语言--》ARM体系结构---》ARM裸机编程----》ARM+linux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