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9243手册上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8):
K08,16,24 and 32(the shift key) keys can be pushed simultaneously with other keys (the normal keys).
However, the simultaneous keying of the shift keys and that of the normal keys are prohibited.

既然shift keys可以与其他键同时按, 为什么后面有说被禁止?

the system code setting is made by the diode jumper between "CODE" line and "K0~K6" lines . with diode jumper, data code will become "1".
however, if the setting of "CODE" AND "K0~K6" keys is only at one point, (不明白)the keys are connectable directly without using the diode jumper.

网友A:
“既然shift keys可以与其他键同时按, 为什么后面有说被禁止?”

按了shift 键,原来的键(normal keys) 还能起作用的话,还要shift 键干吗?

网友B:
if the setting of "CODE" AND "K0~K6" keys is only at one point, (不明白)the keys are connectable directly without using the diode jumper.

如果K0-K6每次只有一个键按下,那么开关可以不需要二极管直接连接

楼主:
Ynnus发表于 2009-9-1 11:5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5楼: 本帖最后由 Ynnus 于 2009-9-1 11:54 编辑

其他键(the normal keys)可以和功能键(the shift key)一起按。但是功能键(the shift keys)或者其他键(the normal keys)自己不能跟自己玩。

这个解释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