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的致命缺陷—浪涌电压

楼主(2009-08-28):
所有的LED灯具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而且至今为止,没有人提出过好的解决办法.所有搞LED电源的,或是搞LED成品灯具的,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装作不知道,然而实际量产,这个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当然还有更多不怎么懂的人,完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象描述: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做一个工程,几百台灯,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损坏,常见的就象一条街上装的LED路灯,时不时不亮,经常坏,修了又坏,坏了再修.还有LED日光灯,很多用非隔离电源,量产时经常发现有炸坏的,根本原因都在这里.都是浪涌电压造成,浪涌电压产生的原因很多,常见的就是室外雷击,或者是大的负载开启,关断,电压杂波之类.照书面上的讲法,就是一个很高的电压,经常达到上千伏,瞬间加在输入电源端,然后从输入电源端转导到输出端.
    我们知道,开关电源的PWM调整,都是需要若干个时钟周期的,而如果输入电压瞬间变化(高达上千伏),而时间很短(几十,几百MS),这时开关电源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整,这时的表现就是瞬间的高压传导到输出端,尤其是现在LED日光灯用的降压电路,因为负载是串在300V高压电路中的,300V高压瞬间变大,这个高压瞬间就加到了输出端.隔离的电源会好些,但很多也是难逃厄运.
    有人说用TVS,扼流圈,X电容,事实上用处都不大.因为工作在正常电流下的LED对电压变化很敏感.我们知道,LED工作在稳定电流时,如草帽灯,工作在20MA时,稳定电压在3.1V左右,其两端所加电压增加0.1V时,其两端的电流并不是增加百分之几,而是可能增加百分之几十,增加0.5V,也不是增加百分之几十,而是增加百分之几百,即好几倍,虽然以上那几个元件,能起一点作用,但经过TVS过滤过的电压,还是有400V以上,这个电压依然会让输出端电流猛的增加,这时输出就相当于短路,非隔离电源的表现就是瞬间炸坏恒流环,甚至开关管,直接导致LED全军覆没,隔离电源的现象就是炸坏开关管,导致灯不亮.这才是根本原因.这是由LED特性决定的.
    很多恒压电源,象12V普通的恒压电源,在带一些其它的负载时,往往发现损坏率很低,但同样的电源,用来三个一串,数串再并点LED时,往往发现很多炸坏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LED的负载特性,其更容易损坏自身和损坏电源.
    请大家清醒认识到LED照明灯具的致命缺限,有解决办法的也请提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电源设计有缺陷。

网友B:
"所有的LED灯具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 应改为 “所有设计不良的LED灯具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

网友C:
没有软启动?那是死路一条

网友D:
"所有的LED灯具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 应改为 “所有设计不良的LED灯具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
引用 网友B:

:lol

网友E:
感应雷主要是雷电活动时在LED的电源和信号线路上由于静电感应或者电磁感应而在线路上产生一个突峰电压或突峰电流从而影响或破坏LED路灯设备。

感应雷主要是通过线路来侵害设备,所以防护就要从设备的端口考虑, 市电220V电源口一般需要做两级防护(在电源上采用二极防雷技术,利用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LT-B8G600L)、保险管、三组保护器件的不同特性协同保护,实现电源的可靠保护和最佳保护效果)。

网友F:
解决的办法有,但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问题是有些公司为省成本已经省到极限了,能不用的全不用,做出来的基本上是连实验室产品都算不上,这也不能全怪公司,对于需方,他们自身也有问题,压价,吃回扣,这样的恶性循环把好产品给挤出了市场。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