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阻容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09-08-28):
用74HC04的时候可以震荡,可是用74HC00有时候就不震荡,要是用手摸一下电路就震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电阻电容的参数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是实际做产品,不要用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用个小电容代替晶体(相当于晶体碎裂情况),照样振荡,但频率不是晶体频率。

网友B:
做个机械手,一直摸它,看丫的振荡不

楼主:
楼上那哥们慷慨点,把你那手剁下来借俺用用!丫挺的肯定振!

网友C:
LS也忒恨了点~~~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怎么振荡起来的, 可不可以讲讲原理?

楼主:
顶一下吧!求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