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mega48/88/168 reset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09-08-28):
1. 用双龙的SLISP无法选择将控制reset引脚复用的熔丝位DISRESET编程,请问用何种烧写软件可以将其编程?
2. 在reset引脚作为复位功能时,其IO口的上拉电阻是否还有效?
3. 对reset引脚所在的PORTC6进行赋值操作对于引脚电平会有影响吗?
4. 我发现此时PORTC6与PINC6的值会出现不等的状况,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www.atmel.com上看datasheet就可以了啊
香港百特 Atmel一级代理商
QQ:6703511
msn:linsheng1118@hotmail.com
Tel:13480100403

网友B:
1 stk500就可以了,不过是一次性的,建议花一百多买个高压编程器
2 有效
3 如果做reset用,不影响
4 二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如果是贴片的,要用reset做io比较麻烦

建议写入一段bootloader,可以方便调试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