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09-08-28):
各位高手好,最近设计了一个电路如图所示,由一个语音芯片输出信号经三极管放大,接一个喇叭发出声音,可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声音太小,喇叭参数如下:8欧姆,1瓦,电路中的电阻为390欧姆,这个电阻改大还是改小能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A:
R47上并联一个0.1uF电容

楼主:
我的模拟电路学的不好,请问各位这里的三极管是什么接法啊,共发射极嘛?不会分析这个电路啊

楼主:
我三极管用的是9013,电压VCC是5V

网友B:
你这玩意 声音大了就怪了
还是买个TDA2822吧 ,多快好省

网友A:
你这玩意 声音大了就怪了
还是买个TDA2822吧 ,多快好省
引用 网友B:

可以达到比较大的音量,当然,效率很低

楼主:
楼上能否说一下主要的电路原理

网友C:
这个电路确实声音大不了,想大点声用片集成功放,TDA2822很便宜,还可以接成BLT形式,5V下可输出W级功率。楼主电路中,晶体管没有偏置,完全靠语音芯片的输出提供基极电流,工作点是否合适得看语音芯片的输出参数,R47是语音芯片的负载,对声音大小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本质性的,至于该电路是否合适必须去查语音芯片的器件手册。

网友D:
一点看法,目前设计阻抗不匹配,元件选型也有问题:
R47<β×8,暗示信号源足以驱动负载,而这一点又与9013是矛盾的,9013的功率不够。
所以你需要:
1:R47改大,
2:9013换一个中功率管,
3:还不够大就需要提高电压。
在做以上工作前仅换成一个声音专用IC没多大用的,除非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声音大不了,想大点声用片集成功放,TDA2822很便宜,还可以接成BLT形式,5V下可输出W级功率。楼主电路中,晶体管没有偏置,完全靠语音芯片的输出提供基极电流,工作点是否合适得看语音芯片的输出参数,R ...
引用 网友C:

春阳大哥,这个看上去很明显就是类似APLUS的AP1808之类的语音IC,输出是个PWM波。

网友E:
在喇叭上并个100K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F:
三极管,放大。这些都是烟雾弹。
你这里三极管没有放大的作用,典型的开关接法。
声音小,你应该从增大音频信号的功率来入手,比如说加一级放大。

网友G:
8楼
BLT是啥电路
只听说过BTL

网友H(2010-01-17):
三极管换个8050试试,R47可以选的小点了吧

网友I:
1.        楼主妹妹,这个电阻改大改小都不能提高输出功率。另外,你提供的信息太少,电路中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所以我很难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下面的讨论,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2.        我不知道VOUT输出的是什么型号,如果是PWM信号或者其他数字调制信号,那么你这个电路是完全正确的,不需要更改,那个电阻大点小点甚至不要都无所谓。这个时候决定声音的唯一因素就是电源的供电电压,要想增加声音的大小,提高供电电压就可以了。但是,一般电源的电压都大于3.3V,而3.3V的电源在PWM输出的情况下足以输出1W的功率,不会存在声音小的问题(除非你语音控制部分的音量没有调到最大)。所以基本上判断你的VOUT是没有经过调制的语音信号,那么就应该采用普通的线性放大器。
3.        首先,8楼的朋友建议用TDA2822,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是一片TDA2822价格很便宜(我记得是两元左右),设计调试很简单,输出功率和合适,在这里是以个非常合适的选择,相比之下,三极管的话电路较复杂,但是模拟功底好的话,完全也可以设计出一个廉价但工作得很好的电路。用纯模拟电路能省下1元的成本,这个不多,但是在量产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种成本思想是硬件工程师比较难得的。
4.        至于图上的那个电路,问题很多,首先三极管没有一个直流工作点,那个电阻的接法我实在想不出理由,我在这个电路中实在看不出他的任何一点用处,正确的接法应该是将这个电阻接地的一端接到电源去;其次,语音输出和三极管的基极之间是直接连接的,Vbe的交流阻抗是很小的,很可能是Vout输出负载过重,同时Vout的输出直流电压也会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点,所以应该在输出和三极管的基极之间加一个电容隔直;另外,按照图中的接法,扬声器中是有直流流过的,扬声器的直流电阻很小,很容易烧毁扬声器,所以三极管的输出应该使用一个电容耦合(当然与此同时,三极管的集电极和电源之间可以增加一个电阻来设置直流工作点。)

网友J(2010-03-29):
你这的三极管就是个开关,功率怎么大啊

网友K:
看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网友L:
看到大家的评论很是伤心啊,上述电路明明就是一个典型的甲类放大电路,声音小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解决:
1,改变偏置电阻的值,电阻越大,声音会越大,但是可能会失真,可以使用680ohm
2,将负载speaker改成0.5w,或者0.25w,阻值换成16ohm或者32ohm,可以使用0.25w,16ohm
3,Bias resistor 与B极间串一电阻,电阻再并一电容,具体参数要调
不过,我认为只需改前两点就OK了

网友M:
这个接法好像三极管不能起到放大作用吧

网友N:
你的cout输出直接被CE的二极管限在0.6V了!
你的电阻应该是串在积极上才行啊.

网友O:
楼主,你这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有问题,这样肯定是工作在B类放大
然后看语音芯片输出的幅度是否够
然后看语音芯片的驱动能力是否够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与你喇叭的口径有比较大的关系
还有就是共鸣腔有一些关系。

网友P:
能驱动负载不

网友P:
没有耦合电容吧

网友Q(2011-03-28):
这不是甲类,因为三极管缺少偏置电路

网友R:
我菜鸟 想问下18楼 这个三极管真的有放大作用吗?三极管外面有个圆圈是不是代表有些东西是省略的啊

网友S:
我觉得这个电路大致是没有错的,主要是要看你管子的导通电阻和集电极耗散功率,首先,计算1W所需要的电流,大概350mA左右,所以你负载电阻加导通电阻要在十多欧姆左右(若用5V电源供电),而一般,管子的导通电阻是远大于你喇叭的电阻很少做到几个欧姆,所以你这个电路应该达不到一W的输出,这个电路拿来控制蜂鸣器还可以,若要控制喇叭,还得用功率放大器,还有,楼主的电阻,应该接在输出和基极之间,做限流作用,以免烧坏管子或者影响到你的前级输出

网友T:
同意LS。
没有偏置电路,就是静态工作点没设置好,有可能会失真。
放大作用还是有的。
R47是分流的吧,加大它,应该还能让声音再大点。

小菜的一点想法…………

网友S:
我想你这个电路多半是输出方波吧?

网友U:
需加个功放电路啊

网友S:
带8欧负载,应该是要加的吧

网友V:
主要是功率不够,去找一个功率放大电路,模拟电子技术这里面有介绍

网友W:
极管,太小了

网友X:
IC9上的COUT是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啊,感觉前面的回答一些按照数字理解的,另外一部分是按模拟回答的。

网友Y:
在这个地方三极管只起到开关作用吧

网友Z:
这个电路显然接法有问题,这是个开关电路,根本就不是放大电路.还是要去看一下模电的书
这个电路做简单的驱动还是可以的,只是报警而已,为什么一定要用IC呢.

补充一下:
在单片机中,其实你需要的只是喇叭响而已,不需要放大电路,一个开关电路够了
在这个电路里,喇叭的电流就是β倍的最大输出电流,其实在基极串个电阻更好

网友K:
喇叭得到电压βr/rbe

网友AA:
换个功率发大电路吧,这个电路怎么调整声音都不回大

网友AB(2011-05-25):
电路貌似不是很好的样子

网友AC:
R47是下拉电阻,保证三极管可靠的关闭,这个电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就是个开关电路,这点如果不明白的话,说明现在学校的基础教育太弱化了,过于电脑化。但是要详细了解BUZZ的参数,有源还是无源,电磁还是压电等等参数,最好还是给BUZZ串个限流电阻,毕竟,还是可能会烧毁的。

网友AC:
此帖额外暴露出很多电工的硬件底子很薄弱~好好回归模电数电吧。

网友AC:
做开关的时候,并在发射结、集电结两端的电阻非上拉即下拉。

网友AD(2011-11-23):
你这就是个三极管开关电路,后面再加一级中功率pnp三极管,集电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