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奇怪E-24和E-96系列中电阻值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9-08-28):
为什么要顶成那样子阻值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还是某种内在的规律使得生产中这些电阻的阻值容易生产出来?
大家解解惑

网友A:
电路参数计算值决定,系列被排列成经常可能用到的值,可能与自然对数有关。

网友B:
是近似的等比数列。E-24系列每项的值就是前一项的值乘以10的24次方根,然后近似为较整的值。

网友C:
好像还有另外的原因,大概在小日本的书上看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好像是这样确定阻值覆盖最广,很容易组成需要的任何阻值,经论证后确定的...见谅,不太记得了!

网友C:
找到一处说明,呵呵,这本书好像t大叔上传过,我是买的,这页翻拍保存了!

网友C:
论坛好像还是有点小毛病,又多点了!

网友B:
楼上上传的那页,上面正是写着10的24次方根,是等比数列。

楼主:
嗯  知道了

网友D(2012-04-24):
有道理,好像升1.5有问题

网友E:
我只知道这样搞可以在你的误差范围之内,把你要的阻值总能挑出来.

网友F:
等比数列,理论上可以找到所有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