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浪涌过电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9-08-28):
感应雷主要是通过线路来侵害设备,所以防护就要从设备的端口考虑, RS-485接口一般需要做两级防护(在信号接口上采用二极防雷技术,利用气体放电管(BA201N,B3D230L)、可恢复保险丝、瞬态抑制二极管三组保护器件的不同特性协同保护,实现RS-485接口的可靠保护和最佳保护效果)。

网友A(2009-12-02):
那电源的防护呢,比如我有一个dc模块,前端输入是48V,后端电路工作电流为100ma

楼主:
输入48V的电源输入端并接压敏电阻14D820K及LT-B5G090L气体放电管。

网友B:
这个东西的产品形式也许很重要。。。。我现在想,如果做成端子排的形式可能是一种好形式。

网友C(2010-01-02):
价格不菲吧,呵呵。用料考究

网友D:
用过吗?????????????效果总样,,,,,,,,,,,难说

网友E(2014-10-11):
那两个电阻应该是热敏电阻吧这个图标不对吧

网友F:
485防雷入侵很难做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