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充电器时候,出了点问题,哪位大哥哥来帮帮我啊

楼主(2009-08-28):
我在做充电器时候,不管我如何改变PWM的占空比,充电电流就是不改变,回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改变PWM的占空比,充电电流就会改变呢!?

网友A:
这要看楼主的具体电路,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或测量问题。

网友A:
4楼只有“图”这一个字啊,楼主应使用“高级回复”功能,图用GIF或JPG格式即可。

网友B:
是不是后端的电路做了恒流处理

网友C:
没有图,谁也无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