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的设定

楼主(2009-08-28):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软件不同的操作,你得先说明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在打印设定菜单里设定为1:1后打印就是了

网友B:
那得实验,不是所有打印机在1:1设置下就真是1:1的,俺的Canon i320纪念版就不行。

网友A:
那得实验,不是所有打印机在1:1设置下就真是1:1的,俺的Canon i320纪念版就不行。
引用 网友B:

菜鸟还真没见过1:1输出打出来不是1:1的打印机,春阳的可能是打印机驱动设置问题

网友B:
i320在XP、Vista下都不需要装驱动,设置中就只有打印比例,其它缩放项、自动调整项等全关闭,俺记得曾打印过一次,用40PIN插针校对比例,最后的调整度非常接近1,但不调整的话,40PIN插针最后一个针脚的积累误差已经很明显了,当然,脚位数不大基本上不影响。另试过激光打印机和针式打印机,激光机就没这个问题,而针式打印机更明显,甚至横纵误差还不同,但主要还是要看打印机型号。
建议打印前,在PCB外面水平、垂直处各放一个40PIN SIP元件来做校对,当然,自己手中也要有插针实物才好。

楼主:
我机子上惠普的设定1:1还真不行。要不我也不会问了。是不是Protel中还需要设定其他的东西。

网友A:
俺也有几台惠普,HP1010,HP4L,HP6P,都可以1:1打印输出。奇了怪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