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变压器有特殊工艺吗

楼主(2009-08-28):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说工作在什么频率上。
不过,无论工作在什么频率上,变压器反过来用,效率一般不会差如此之多。

楼主:
工频变压器工频使用
测试了两个,一个是市场上随便买的环形变压器,一个是实验室的自耦变压器,测试结果基本差不多

网友A:
这可就怪了。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实测的变压器,标称功率多少?一次电压多少?二次电压多少?测量时实际施加的电压多少?用何种负载?用什么仪表测量?

电压很高的小功率变压器确实绕法与低压绕组不同,那是为了减少分布电容和层间电压,与效率好像关系不很大。

网友B:
很明显,你的低压交流源内阻过大,加上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应该测变压器的端电压和端电流

网友C:
估计, 是把220V->110V, 倒过来用,想弄成220V->440V, 磁芯饱合了, 可能是功率较小, 才没很快烧掉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猜测,对变压器施加了超过额定值的电压,否则效率不会那么低。

网友D:
肯定是施加的电压超过了额定值了

楼主:
为了安全,绝对没有超过额定电压,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是用手可以随便摸的
先用一台调压器调出一个较低的电压,10伏,接到一个56/220的变压器上,升到40伏左右测的
负载是滑线变阻器,100欧/2A的,100欧全部接进去测试的
变压器功率不详,个头不小,是多组抽头的,56V的那一组线最粗,也是输出电压最高的一组

网友E:
是多组抽头的,只能说这一组是主功率,其它绕组你没用上,当然效率低了

网友C:
变压器的效率,要在额定电压下测试,你降压测试, 铜损相对变大, 故而测量值降低了

楼主(2009-10-07):
好久没来,谢谢了
回10楼,其他几组我没有使用,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消耗功率,也影响效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