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偏硬和偏软的差别

楼主(2009-08-28):
大家好,小弟对于现在ARM偏硬或偏软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对于以后工作想选其中一个方向,因此请教。

对于ARM7,ARM-CORTEX和ARM9,ARM11来说。前两者一般只能使用UCOS,Uclinux等小型操作系统。而ARM9,ARM11主要是用来与LINUX或WINCE操作系统相配合来进行开发。           那么,以后想从事ARM偏硬件方向,或者偏软件方向的话应该分别注重哪些方面的学习?

(ARM偏软件的话是否应该比较注重操作系统,譬如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移植,或者操作系统的驱动层。ARM偏硬件的不太清楚。)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吓??原来还有这种差别的???

网友B:
如果说把一种项目分成硬件和软件,那么楼主应该能够清楚它们的关系吧。
ARM也是一样,你能想到的硬件职责和软件职责这里同样是有效的。

网友C:
硬件:搭出电路,编写底层硬件驱动,确定电路系统可靠工作。还要保证系统的EMC
软件:编写驱动和各种菜单、算法通讯协议等所有的除硬件以外的工作。

网友D:
ARM9以上,有必要划分的细一点
ARM7和CORTEX-M3,就一把抓了

网友E:
现在的硬件已经不仅仅是做电路了,硬件工程师在软件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你所说的:
硬件:编写底层驱动  和    软件: 编写驱动
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和差别?

网友F:
驱动的层次可以有很多,寄存器级驱动,内核级驱动,协议层驱动等等

网友G:
依靠平台就可以了,软硬全都包括了,需要学习的内容见文档,前人已经总结好了,www.armecos.com

    《快快乐乐跟我学嵌入式系统》
    《快快乐乐跟我学WDM驱动》
    《快快乐乐跟我学Linux驱动》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FPGA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DSP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模拟电路》
    《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

网友C:
硬件只负责连通芯片,确认电路正常.软件的驱动要复杂的多拉!当然如果硬件工程师有兴趣,也可以帮软件工程师做一个完善的芯片级的驱动程序.
例如:你要写一个SPI(或IIC)的字节读写程序,确认外部的SPI(或IIC)存储芯片能够正常工作.以及电路允许的最高传输速度.把这些告诉软件工程师就OK了.
如果你愿意或领导有要求,你就要写一个读写EEPROM或FLASH的通用函数,完成对任意地址,任意字节数的读写.供软件工程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