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9-08-28):
xmta2202的,背部接线的地方,上面123456,下面高总低地中相,可以调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低于设定的最低温度自动加热,高于设定的最高温度自动停止,请问怎么接线.
1,上面的456是上限位,下面的高总低是下限位,对吗?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帮帮我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下面的高总低是不是就是下限,如果按说明书上写的动作要求上限就能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是不是我把下面的线接到上面的456就可以了.我只要上面的56(总低)就可以控制了,温度低的时候56通,温度在中间位置也是56通,温度达到最高温度56断开.你们看行吗?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你看我上面的话说的对吗

楼主:
三个阶段我就要通通断,上限的总低刚好满足我的要求.谢谢你,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确实有点咬文嚼字,tmd,把触点画出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说的办法可以用,不放心的话,先在外面模拟试一下

楼主:
我不怎么懂.非常感谢你!

楼主:
我用中继的通断控制接触器的闭合,就能达到目的了,控制回路我还要加个计时器,温控器知道原理了,加起来就方便了,再次感谢你!

网友B:
不久前也去市场买过温控器,唉,100多点的国货,没一个看上眼的,一个比一个差!
最后找了一个Omron的最便宜的,也就200多点的价格,做工不错。

另,Pt100我看国标规定了精度等级,A级、B级,但市场上的Pt100怎么连个型号都没有,统统都是“Pt100”,除此啥也没有!怎么回事?到底分精度吗?

楼主:
这样接的话有个问题,就是温度没到最低就开始加热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C:
你买的也不是A也不是B是3等品,象上次我买一点软线,店家说也不是国标液不是非标,2.5的线我回来测就1.0,真是非国标啊。

楼主:
一百一个,淘宝便宜点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谁能给我设计一个要回到最低温度才开始加热的电路图

网友C:
这个温控器没你要的功能,你可以外接继电器变通应用

楼主:
不会接,可以教我吗

网友C:
你可以用控制端启动,报警端停止。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C:
你哪里的,过来吧,我教你。

楼主:
QQ聊可以吗

网友D:
需要改变型号,使用带上下限的温控器。XMA有此型号,好像是XMA-121,自己看看说明书查找一下。
这样可以控制温度在指定范围内。

楼主:
这个型号也有上下限的

网友B:
那有高精度的卖吗?
是不是只有凭感觉自己联系厂家了?

楼主:
到低行不行的?

楼主:
高人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