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开 新贴 菜鸟 uboot 2009 06移植 过程(只看不要回复俺喜欢自语)

楼主(2009-08-28):
/*
*  armboot - Startup Code for ARM920 CPU-core
*
*  Copyright (c) 2001    Marius Gröger <mag@sysgo.de>
*  Copyright (c) 2002    Alex Züpke <azu@sysgo.de>
*  Copyright (c) 2002    Gary Jennejohn <garyj@denx.de>
*
* See file CREDITS for list of people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 project.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Suite 330, Boston,
* MA 02111-1307 USA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version.h>
#include <status_led.h>

/******************NAND*******/
/*
* Nandflash Boot
*/
//#define STACK_BASE    0x33f00000
//#define STACK_SIZE    0x8000
//#define UBOOT_RAM_BASE    0x33f80000
/* NAND Flash Controller */
//#define NAND_CTL_BASE        0x4E000000

/* Offset */
//#define oNFCONF            0x00
//#define oNFCONT            0x04
//#define oNFCMD             0x08
//#define oNFSTAT            0x20
/******************NAND*******/

/*
*************************************************************************
*
* Jump vector table as in table 3.1 in [1]
*
*************************************************************************
*/

.globl _start
_start:    b       start_code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
    ldr    pc, _software_interrupt
    ldr    pc, _prefetch_abort
    ldr    pc, _data_abort
    ldr    pc, _not_used
    ldr    pc, _irq
    ldr    pc, _fiq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
_software_interrupt:    .word software_interrupt
_prefetch_abort:    .word prefetch_abort
_data_abort:        .word data_abort
_not_used:        .word not_used
_irq:            .word irq
_fiq:            .word fiq

    .balignl 16,0xdeadbeef

/*
*************************************************************************
*
* Startup Code (called from the ARM reset exception vector)
*
* do important init only if we don't start from memory!
* relocate armboot to ram
* setup stack
* jump to second stage
*
*************************************************************************
*/

_TEXT_BASE:
    .word    TEXT_BASE

.globl _armboot_start
_armboot_start:
    .word _start

/*
* These are defined in the board-specific linker script.
*/
.globl _bss_start
_bss_start:
    .word __bss_start

.globl _bss_end
_bss_end:
    .word _end

#ifdef CONFIG_USE_IRQ
/* IRQ stack memory (calculated at run-time) */
.globl IRQ_STACK_START
IRQ_STACK_START:
    .word    0x0badc0de

/* IRQ stack memory (calculated at run-time) */
.globl FIQ_STACK_START
FIQ_STACK_START:
    .word 0x0badc0de
#endif

/*
* the actual start code
*/

start_code: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0

    bl coloured_LED_init
    bl red_LED_on

    /* turn off the watchdog */

#  define pWTCON        0x53000000
#  define INTMSK        0x4A000008    /* Interupt-Controller base addresses */
#  define INTSUBMSK        0x4A00001C
#  define CLKDIVN        0x4C000014    /* clock divisor register */

    ldr     r0, =pWTCON
    mov     r1, #0x0
    str     r1, [r0]

    /*
     * mask all IRQs by setting all bits in the INTMR - default
     */
    mov    r1, #0xffffffff
    ldr    r0, =INTMSK
    str    r1, [r0]

    ldr    r1, =0x7fff
    ldr    r0, =INTSUBMSK
    str    r1, [r0]

    /* FCLK:HCLK:PCLK = 1:2:4 */
    #define LOCKTIME     0x4C000000
    #define CAMDIVN     0x4C000018
    #define CLKDIVN         0x4C000014
    #define CLKDIVN_VAL        0x5 /* UCLK = UPLL/2 */
    #define UPLLCON     0x4C000008
    #define MPLLCON        0x4C000004

    #define MDIV_405               127
    #define PDIV_405               2
    #define SDIV_405               1
    #define MDIV_48                56
    #define PDIV_48                2
    #define SDIV_48                2

    #define vUPLLCON_NOW_USER       ((MDIV_48 << 12) | (PDIV_48 << 4) | (SDIV_48))
    #define vMPLLCON_NOW_USER       ((MDIV_405 << 12) | (PDIV_405 << 4) | (SDIV_405))

           /* initialize system clocks */
    ldr    r0, =LOCKTIME
    ldr     r1, =0xffffff
    str     r1, [r0]

           /* FCLK:HCLK:PCLK */
    ldr    r0, =CAMDIVN
    mov    r1, #0
    str    r1, [r0]
    ldr     r0, =CLKDIVN
    ldr     r1, =CLKDIVN_VAL
    str     r1, [r0]

    mrc     p15, 0, r1, c1, c0, 0           @ read ctrl register
    orr     r1, r1, #0xc0000000             @ Asynchronous
    mcr     p15, 0, r1, c1, c0, 0           @ write ctrl register

    /* UPLL setup */
    ldr     r0, =UPLLCON
    ldr    r1, upll_value_USER    /*???????*/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 wait until upll has the effect */
    nop
    nop
    nop
        /* PLL setup */
    ldr     r0, =MPLLCON
    ldr    r1, mpll_value_USER/*???????*/
    str     r1, [r0]

    /*
     * we do sys-critical inits only at reboot,
     * not when booting from ram!
     */
#ifndef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bl    cpu_init_crit  /*cpu init*/
#endif

   /*#ifdef CONFIG_S3C2440_NAND_BOOT*/
    /* reset NAND */
    mov    r1, #NAND_CTL_BASE
    ldr    r2, =( (7<<12)|(7<<8)|(7<<4)|(0<<0) )
    str    r2, [r1, #oNFCONF]
    ldr    r2, [r1, #oNFCONF]

    ldr    r2, =( (1<<4)|(0<<1)|(1<<0) ) /* Active low CE Control */
    str    r2, [r1, #oNFCONT]
    ldr    r2, [r1, #oNFCONT]

    ldr    r2, =(0x6)        /* RnB Clear */
    str    r2, [r1, #oNFSTAT]
    ldr    r2, [r1, #oNFSTAT]

    mov    r2, #0xff         /* RESET command */
    strb    r2, [r1, #oNFCMD]

    mov r3, #0                 /* wait */
nand1:
  add  r3, r3, #0x1
  cmp r3, #0xa
  blt   nand1
nand2:
  ldr   r2, [r1, #oNFSTAT]   /* wait ready */
  tst    r2, #0x4
  beq  nand2

  ldr    r2, [r1, #oNFCONT]
  orr    r2, r2, #0x2        /* Flash Memory Chip Disable */
  str    r2, [r1, #oNFCONT]

  /* get read to call C functions (for nand_read()) */
  ldr   sp, DW_STACK_START     /* setup stack pointer */
  mov fp, #0                   /* no previous frame, so fp="0" */

  /* copy U-Boot to RAM */
  ldr   r0, =_TEXT_BASE
  mov     r1, #0x0
  mov r2, #0x20000
  bl    nand_read_ll/*????? LCALL C FILE*/
  tst    r0, #0x0
  beq  ok_nand_read

bad_nand_read:
loop2:    b     loop2          /* infinite loop */

ok_nand_read:
/* verify */
  mov r0, #0
  ldr   r1, =_TEXT_BASE
  mov r2, #0x400     /* 4 bytes * 1024 = 4K-bytes */
go_next: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notmatch
  subs r2, r2, #4
  beq  stack_setup
  bne  go_next

notmatch:
loop3:     b     loop3         /* infinite loop */
/*#endif */
/* CONFIG_S3C2440_NAND_BOOT*/

    /* Set up the stack                            */
stack_setup:
    ldr    r0, _TEXT_BASE        /* upper 128 KiB: relocated uboot   */
    sub    r0, r0, #CONFIG_SYS_MALLOC_LEN    /* malloc area                      */
    sub    r0, r0, #CONFIG_SYS_GBL_DATA_SIZE /* bdinfo                        */
#ifdef CONFIG_USE_IRQ
    sub    r0, r0, #(CONFIG_STACKSIZE_IRQ+CONFIG_STACKSIZE_FIQ)
#endif
    sub    sp, r0, #12        /* leave 3 words for abort-stack    */

clear_bss:
    ldr    r0, _bss_start        /* find start of bss segment        */
    ldr    r1, _bss_end        /* stop here                        */
    mov    r2, #0x00000000        /* clear                            */

clbss_l:str    r2, [r0]        /* clear loop...                    */
    add    r0, r0, #4
    cmp    r0, r1
    ble    clbss_l

    /**LED**/
           LDR     R0,=0x56000010
           MOV     R1,#0x15400    /*rGPBCON = 0x15400*/
           STR     R1,[R0]
           LDR     R0,=0x56000014 /*rGPBDAT |= LED_MSK*/
           MOV     R1,#0x1E0
           STR     R1,[R0]
           LDR     R0,=0x56000014 /*rGPBDAT &= LED1*/
           MOV     R1,#0xBF       /*rGPBDAT &= LED4*/
           STR     R1,[R0]
    /**LED**/

    ldr    pc, _start_armboot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zou  add*/
  .align     2
DW_STACK_START:  .word  STACK_BASE+STACK_SIZE-4

.align 4
mpll_value_USER:
        .long   vMPLLCON_NOW_USER

upll_value_USER:
        .long   vUPLLCON_NOW_USER

/*zou  add*/

楼主:
/*

*************************************************************************

*

* CPU_init_critical registers

*

* setup important registers

* setup memory timing

*

*************************************************************************

*/

#ifndef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cpu_init_crit:

        /*

         * flush v4 I/D caches

         */

        mov        r0, #0

        mcr        p15, 0, r0, c7, c7, 0        /* flush v3/v4 cache */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v4 TLB */

        /*

         * disable MMU stuff and caches

         */

        mrc        p15, 0, r0, c1, c0, 0

        bic        r0, r0, #0x00002300        @ clear bits 13, 9:8 (--V- --RS)

        bic        r0, r0, #0x00000087        @ clear bits 7, 2:0 (B--- -CAM)

        orr        r0, r0, #0x00000002        @ set bit 2 (A) Align

        orr        r0, r0, #0x00001000        @ set bit 12 (I) I-Cache

        mcr        p15, 0, r0, c1, c0, 0

        /*

         * before relocating, we have to setup RAM timing

         * because memory timing is board-dependend, you will

         * find a lowlevel_init.S in your board directory.

         */

        mov        ip, lr

        bl        lowlevel_init

        mov        lr, ip

        mov        pc, lr

#endif /*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

/*

*************************************************************************

*

* Interrupt handling

*

*************************************************************************

*/

@

@ IRQ stack frame.

@

#define S_FRAME_SIZE        72

#define S_OLD_R0        68

#define S_PSR                64

#define S_PC                60

#define S_LR                56

#define S_SP                52

#define S_IP                48

#define S_FP                44

#define S_R10                40

#define S_R9                36

#define S_R8                32

#define S_R7                28

#define S_R6                24

#define S_R5                20

#define S_R4                16

#define S_R3                12

#define S_R2                8

#define S_R1                4

#define S_R0                0

#define MODE_SVC 0x13

#define I_BIT         0x80

/*

* use bad_save_user_regs for abort/prefetch/undef/swi ...

* use irq_save_user_regs / irq_restore_user_regs for IRQ/FIQ handling

*/

        .macro        bad_save_user_regs

        sub        sp, sp, #S_FRAME_SIZE

        stmia        sp, {r0 - r12}                        @ Calling r0-r12

        ldr        r2, _armboot_start

        sub        r2, r2, #(CONFIG_STACKSIZE)

        sub        r2, r2, #(CONFIG_SYS_MALLOC_LEN)

        sub        r2, r2, #(CONFIG_SYS_GBL_DATA_SIZE+8)  @ set base 2 words into abort stack

        ldmia        r2, {r2 - r3}                        @ get pc, cpsr

        add        r0, sp, #S_FRAME_SIZE                @ restore sp_SVC

        add        r5, sp, #S_SP

        mov        r1, lr

        stmia        r5, {r0 - r3}                        @ save sp_SVC, lr_SVC, pc, cpsr

        mov        r0, sp

        .endm

        .macro        irq_save_user_regs

        sub        sp, sp, #S_FRAME_SIZE

        stmia        sp, {r0 - r12}                        @ Calling r0-r12

        add     r7, sp, #S_PC

        stmdb   r7, {sp, lr}^                   @ Calling SP, LR

        str     lr, [r7, #0]                    @ Save calling PC

        mrs     r6, spsr

        str     r6, [r7, #4]                    @ Save CPSR

        str     r0, [r7, #8]                    @ Save OLD_R0

        mov        r0, sp

        .endm

        .macro        irq_restore_user_regs

        ldmia        sp, {r0 - lr}^                        @ Calling r0 - lr

        mov        r0, r0

        ldr        lr, [sp, #S_PC]                        @ Get PC

        add        sp, sp, #S_FRAME_SIZE

        subs        pc, lr, #4                        @ return & move spsr_svc into cpsr

        .endm

        .macro get_bad_stack

        ldr        r13, _armboot_start                @ setup our mode stack

        sub        r13, r13, #(CONFIG_STACKSIZE)

        sub        r13, r13, #(CONFIG_SYS_MALLOC_LEN)

        sub        r13, r13, #(CONFIG_SYS_GBL_DATA_SIZE+8) @ reserved a couple spots in abort stack

        str        lr, [r13]                        @ save caller lr / spsr

        mrs        lr, spsr

        str     lr, [r13, #4]

        mov        r13, #MODE_SVC                        @ prepare SVC-Mode

        @ msr        spsr_c, r13

        msr        spsr, r13

        mov        lr, pc

        movs        pc, lr

        .endm

        .macro get_irq_stack                        @ setup IRQ stack

        ldr        sp, IRQ_STACK_START

        .endm

        .macro get_fiq_stack                        @ setup FIQ stack

        ldr        sp, FIQ_STACK_START

        .endm

/*

* exception handlers

*/

        .align  5

undefined_instruction: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undefined_instruction

        .align        5

software_interrup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software_interrupt

        .align        5

prefetch_abor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prefetch_abort

        .align        5

data_abor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data_abort

        .align        5

not_used: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not_used

#ifdef CONFIG_USE_IRQ

        .align        5

irq:

        get_irq_stack

        irq_save_user_regs

        bl        do_irq

        irq_restore_user_regs

        .align        5

fiq:

        get_fiq_stack

        /* someone ought to write a more effiction fiq_save_user_regs */

        irq_save_user_regs

        bl        do_fiq

        irq_restore_user_regs

#else

        .align        5

irq: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irq

        .align        5

fiq: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fiq

#endif

楼主:
用的相关 环境 介绍下
扳子是QQ2440(要是啊南早点我就买他的了 21IC自己人)
1. Ubuntu8.04 linux  +  ELDK4.2 (http://mira.sunsite.utk.edu/eldk/4.2/arm-linux-x86/iso/)这个比较难找
2. mdk 3.24 + ulink2
3. pc  笔记本 + 力特USB TO 232(USB转串口)
4. VMware 6.52

备注: 建议安装 Ubuntu8.04 linux  CD版  (装 DVD版较 麻烦 )
还有 Ubuntu 升级  语言包的时(刚安装的是E文)升级站点如下图!
其主站 其慢无比.........................
[localimg=129,150]1[/localimg]

楼主:
由于 MDK+ULINX不能下 BIN文件  (为这个问题我费很多 脑筋和时间)

方法1 到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
下载基于S3C2440的Run in NandFlash程序
http://www.realview.com.cn/uploadfile/200881594182786.rar
===========================================
===========================================================================================
Run in NandFlash操作步骤
===========================================================================================
1.首先运行bootloader_2440文件夹下的bootloader_2440.uv2工程,编译后,选择Flash菜单下的
Download选项,将bootloader下载到NandFlash中。

2.接着运行usbdownload文件夹中的usb_test文件夹下的usb_test.uv2工程,编译运行后,按照提示的
操作步骤操作,在下载.bin文件到SDRAM中时,可选择2440bin文件夹下已经生成好的2440例程.bin文件,
该文件是在地址0X30000000下编译生成,也可选择自己生成的.bin文件,但下载到SDRAM中的地址要和
.bin文件编译的地址相同,同时在DNW中的USB PORT Dowload Address也要设置成相同的地址。
在成功下载后,程序将自动完成从SDRAM到NandFlash的拷贝过程,至此例程已经成功下载到NandFlash中。

3.此时重启开发板,由于程序已经下载到NandFlash中,例程将自动运行。

4.至此程序Run in Flash顺利完成。
===========================================================================================

===========================================================================================
需要注意的是,在SDRAM中调试时,程序PC有可能会跳到FFFFFFE6位置处,该问题不是例程原因,可能是
由UNLINK2不稳定或MDK版本原因造成。
解决方法:断开电源后稍等片刻后重新插上电源,再进行调试,如果还出现上述情况,可多调试几次,
一般在尝试3到4次左右,PC会正常跳转到main函数处。
===========================================================================================
==============================================

楼主:
上面的程序 有问题 需要修改

int nand_write(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downPt;
unsigned long block,page,blockPage,block_check,size;
int i;

size=0;
downPt=(unsigned char *)buf; //point to download address

//block=(adr>>14)-1; //有问题 我把 block=0; 注释掉 开启 block=(adr>>14)-1断电可以运行
block=0;
//copy from SDRAM to nand flash
for(i=0;i<BLOCK_SIZE;i++)
{
block++; //copy
block_check=block<<14; //block address
if(CheckBlock_HW(block_check)) continue; //check bad block
EraseBlock_HW(block_check);
for(page=0;page<32;page++) //copy a block= 32 page
{
page=page&0x1f;
blockPage=(block<<5)+page; //block and page address
blockPage=blockPage<<9;
ProgramPage_HW(blockPage,512,downPt); //write a page
downPt += 512;

size+=512;
}

if(size>sz) break;
}

return 0;
}

这一步骤 可以省略
=========================================================
1.首先运行bootloader_2440文件夹下的bootloader_2440.uv2工程,编译后,选择Flash菜单下的
Download选项,将bootloader下载到NandFlash中。
=====================================================

楼主:
MDK + ULINK 2 下BIN  方法2

把BIN 文件 转换成 HEX  文件 在由  MDK + ULINK 2  下载 到NAND 具体步骤可以看啊南写的笔记
转换软件地址thunder://QUFodHRwOi8vcDJzLm5ld2 ... i9CaW5FZGl0LnppcFpa

楼主:
方法3  用 QQ2440直带 的  vivi  的 BIOS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q] Goto shell of vivi

选择 V
用DNW 通过USB  下载 到  NAND  FLASH
DOWNLOAD 填 0x30000000

楼主:
目前启动代码 部分 点灯OK

        /**LED**/
               LDR     R0,=0x56000010
           MOV     R1,#0x15400    ;rGPBCON = 0x15400;
           STR     R1,[R0]
           LDR     R0,=0x56000014 ;rGPBDAT |= LED_MSK;
           MOV     R1,#0x1E0
           STR     R1,[R0]
                   LDR     R0,=0x56000014 ;rGPBDAT &= LED1;
           MOV     R1,#0xBF       ;rGPBDAT &= LED4;
           STR     R1,[R0]
        /**LED**/
详细移植过程 请参考
http://blog.**/xiong_gang_whut/240009/Message.aspx

楼主:
U-Boot 2009.06 ( 8鏈?29 2009 - 21:17:39)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MDK2410 #

楼主:
今天 卡住 了  卡在烧写 BIN文件中 郁闷  MDK 的NAND flash 烧写 算法  好象 有问题!!!!!!

QQ2440Q自己带  的 VIVI烧写 功能 不能烧写大于100K的 BIN

楼主:
今天 特 郁闷 开发板 坏了  查了下 电源 坏了.NND

网友A:
我也在玩友善的板子 qq和mini 不过为了移植一个全新linux卡了好久,平台是mini2440+redhat(升级过)+vivi...文件系统用板子本来就给的 不知怎么回事下到板子后就是不动作了
交换个联系方式 方便联系 OK?
shopping.w#gmail.com

楼主:
NND  准备 用NOR  发现不是 HEX 转换软件的 问题 是 KEIL MDK 的NAND 烧写算法 有问题

楼主:
继续NOR  UBOOT!!!!!!!!  冲

楼主:
NOR  第一 部分OK

U-Boot 2009.03 ( 9鏈?03 2009 - 20:42:06)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MDK2440 #

楼主:
郁闷 电脑给PING 死了

U-Boot 2009.03 ( 9鏈?04 2009 - 00:11:09)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11
Filename 'elinos-lart'.
Load address: 0x33000000
Loading: *

楼主:
嘿嘿 今天 电源 修好了!!!:victory:

楼主: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11
Filename 'elinos-lart'.
Load address: 0x33000000
Loading: *

楼主:
听 一朝成名 以前的话 昨天 把箱子那 十几本 书 都翻了 翻  以前 很多看 很吃力的, 现在看起来 都比较轻松也记得牢靠!

心得   先走马观花  再 依葫芦花瓢,  在 回头仔细看书,在修改为自己需要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