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关于步进电机我一直有个疑问,问什么一个脉冲会走一个固定的角度,难道步进电机就没有惯性了吗?

网友A:
磁铁相吸,明白吧!

发一个脉冲,电磁场指向A,电机轴就被吸引指向A。
发第2个脉冲,电磁场指向B,电机轴就被吸引指向B。
发第3个脉冲,电磁场指向C,电机轴就被吸引指向C。
发第4个脉冲,电磁场指向A,电机轴就被吸引指向A。

实现了一个循环

网友B:
这跟步进电机的结构有关,步进电机的转子由多个等间距磁极构成,其定子则由多个等间距绕组构成,这里,定子绕组的数目称为“相”,转子磁极的数目称为“极”,步进电机的所谓几相几极的称谓即由此而来。工作时给其中一组定子线圈通电产生磁场,转子的磁极因异性相吸而指向定子磁场,因定子线圈是均布的,其位置固定,切换定子的通电线圈转子就自然随定子磁场的旋转角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故转子转过的角度也是固定的,此曰“步进”。当然,实际工况中因工艺性要求和相极数的不同,有的步进电机的驱动较为复杂,但基本原理相同。

给一个设想例:
用两组正交的线圈绕组和一个条形磁铁分别构成电机的定子和转子,这将是一个双相双极步进电机。给垂直绕组通直流电产生固定磁场,条形磁铁会因异性相吸停留在垂直位上,然后断开垂直位绕组给水平位绕组通电,于是磁铁会顺时针或逆时针(由水平绕组的电流方向决定)旋转90度,这就是一个“步进”。引申一下,如果同时给两组绕组通电会是什么结果呢?自己思考。

网友C:
惯性当然有,但磁极指向正对后,再往前走就是由此前的拉过来变为拉回来。所以,楼主你说说,它该往哪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