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

楼主(2009-08-28):
用单片机产生SPWM,只是产生正半周的信号。负半周如何产生?是不是只要反相就可以了?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用反相器,要产生正半周波形跳过反相器,产生负半周波形加入反相器。反相器的动态范围当然要足够大。

网友B:
只要"复制"(或分配)出前后两份正半周的SPWM波,
然后各自去驱动H桥的对角管,最后通过滤波后即可合成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A:
楼上:
“各自去驱动H桥的对角管”,那不是反相器,又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平时很少这么称呼就是了,其实,就是反相器。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我这人死脑子一根筋,maychang版主多包涵,
在下也是初访贵论坛,这里的整体水平很高,以后还请版主多多指教.

网友A:
类似的事情,在技术交流版面也发生过。
当时讨论D类放大器,我就说:普通的直流输出开关电源是半个D类放大器,因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只能单向输出,D类放大器可以双向输出。线性稳压电源是半个线性放大器,理由相同。当时只有圈圈立即跟帖。
其实,开关电源和半个D类放大器,线性稳压和半个线性放大器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A:
楼主所说的SPWM,可能是用在输出为交流的电源上,作为一个交流基准。例如逆变器等等。

楼主:
7# maychang 恩。就是正弦逆变器。不知道用硬件实现的话效果如何。比如用SG3525

网友A:
硬件实现当然可以,但比软件实现可能更麻烦。
3525这类芯片要实现SPWM,必须用一个正弦信号施加在3525内部运放输入端,这个正弦信号从何而来?还要一个正弦波发生器。单片机实现,软件里面就全有了。

网友C:
可以用反相器,要产生正半周波形跳过反相器,产生负半周波形加入反相器。反相器的动态范围当然要足够大。
------------------------------------

呵呵,用反向器

怎么没想到,俺是做的一个完整的正弦波表,再用等腰三角波去比较,用ARM7 70MHz逐点比较达不到50hz的工频,只能把正弦波压缩,但输出的波形经滤波后有掉点的情况,正负半周不完全对称,要是用反向,速度可提高一倍,而且还能保证波形对称。

网友D:
做PWM表格時所有數據加上一個直流量即可,保證所有數據都為正

网友E(2010-09-20):
回复 网友A:
把你程序给我看看,我帮你调一下  看看能出现反波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邮箱[email=lucky_ytc@163.comlucky_ytc@163.com[b]

网友E:
回复 楼主:
烦劳楼主发一份SPWM程序给我呗,多谢了,[email=lucky_ytc@163.comlucky_yt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