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明白

楼主(2009-08-28):
1、选择T1方式0用于定时,在P1.1输出周期为1ms方波,晶振fosc=6MHz

    解:根据题意,只要使P1.1每隔500us取反一次即可得到1ms的方波,因而T1的定时时间为500us,因定时时间不长,取方式0即可。则M1 M0=0;因是定时器方式,所以C/T=0;在此用软件启动T1,所以GATE=0T0不用,方式字可任意设置,只要不使其进入方式3即可,一般取0,故TMOD=00H。系统复位后TMOD0,可不对TMOD重新清0

下面计算500us定时T1初始值:

      机器周期T=12/fosc=12/6×106Hz=2μs

设初值为X,则:

8912X)×2×10-6s=500×10-6s

X=7942D=1111100000110B=1F06H

因为在作13位计数器用时,TL1的高3位未用,应填写0TH1占用高8位,所以X的实际填写应为:

X=111100000000110B=F806H

结果:TH1=F8HTL1=06H
请问红色的标记为什么意思?怎么得到X的值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13=8192

(8912-X)×2×10-6s=500×10-6s

没看到什么“红色的标记”

好好看书吧,书上都有的

楼主:
X=1111/1000/0000/0110直接把高八位(TH1)提到最前面,TL1的高三位用零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