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呼叫大虾

楼主(2009-08-28):
各位达人:
小弟有个很基础的问题求教,请各位指点啊!
51的复位电路: 里面有个电容E1,它的作用被解释为,通电时相当于短路,RST此时接高电平,然后对电容从电,RST点电位下降......、我有点不明白【电容的作用不是 通交流 隔直流嘛 在这里通电后 电容为什么会相当于短路 使RST点电位是高电平呢? 我感觉开始应该是低电平 然后充电 使RST点 电位升高啊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充电--》 放电

网友B:
通电的瞬间,电容充电形成电流,近似短路,电流在R1上形成压降,先高,随着充电过程电流减小,电压降低。

这类复位电路仅能用在实验室里,频繁上下电时因为电容的放电时间较长会造成复位不良

楼主:
感谢楼上的精彩 准确回复 基本可以理解了

啥也不说咧 眼泪汪汪滴

网友C:
如果被人帮助了,最好给对方加分。这次我帮你

网友D:
菜鸟说的不错。相对该复位电路做出最简单的改进,可在电容上并联一个上负下正的二极管,掉电时可加速电容中存储电荷的泄放,有利于缩短重启间隔时间。当然,需要更佳复位可靠性时,最好选用电源监控IC,对MCS51而言,需选用高电平输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