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呼叫大虾之二

楼主(2009-08-28):
该晶振电路中的晶振 是 晶体振荡器 还是 晶体谐振器 ?晶体振荡器是不是不需要接电容构成震荡电路,直接振荡器管脚接51?这里的貌似是晶体谐振器吧?看一些关于晶振的资料,他们应该是输出一定的 频率范围 ,比如我要的是12M 是通过整个晶振电路外围器件决定的吗?

网友A:
石英晶体谐振器(英文:quartz crystal units或xtal),简称晶振

“晶体振荡器是不是不需要接电容构成震荡电路,直接振荡器管脚接51”你说的这个是有源晶振吧,它内部也会有这种石英晶体谐振器,只不过把一些振荡整形之类的电路做到里面了。这个51里面就有相应的电路~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你图中的xtal1就是crystal

“比如我要的是12M 是通过整个晶振电路外围器件决定的吗?”晶振本身的频率固定,但外围也会有影响,不过很小,温度也会影响频率

网友A:
下面是网上的一些资料: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无源晶振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无源晶振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振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振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使用时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晶体。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里面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价格相对较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如TI的6000系列等。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在电子学上,通常将含有晶体管元件的电路称作“有源电路”(如有源音箱、有源滤波器等),而仅由阻容元件组成的电路称作“无源电路”。电脑中的晶体振荡器也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的英文名称不同,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较大。
  有源晶振型号纵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发也不同,下面我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引脚识别,以方便大家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有源晶振是右石英晶体组成的,石英晶片之所以能当为振荡器使用,是基于它的压电效应:在晶片的两个极上加一电场,会使晶体产生机械变形;在石英晶片上加上交变电压,晶体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机械变形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虽然这种交变电场的电压极其微弱,但其振动频率是十分稳定的。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与晶片的固有频率(由晶片的尺寸和形状决定)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将急剧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压电谐振”。
  压电谐振状态的建立和维持都必须借助于振荡器电路才能实现。图3是一个串联型振荡器,晶体管T1和T2构成的两级放大器,石英晶体XT与电容C2构成LC电路。在这个电路中,石英晶体相当于一个电感,C2为可变电容器,调节其容量即可使电路进入谐振状态。该振荡器供电电压为5V,输出波形为方波。
  有源晶振型号纵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发也不同,下面我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引脚识别,以方便大家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有源晶振是右石英晶体组成的,石英晶片之所以能当为振荡器使用,是基于它的压电效应:在晶片的两个极上加一电场,会使晶体产生机械变形;在石英晶片上加上交变电压,晶体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机械变形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虽然这种交变电场的电压极其微弱,但其振动频率是十分稳定的。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与晶片的固有频率(由晶片的尺寸和形状决定)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将急剧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压电谐振”。
  压电谐振状态的建立和维持都必须借助于振荡器电路才能实现。
  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可达10^-9/日,甚至10^-11。例如10MHz的振荡器,频率在一日之内的变化一般不大于0.1Hz。因此,完全可以将晶体振荡器视为恒定的基准频率源(石英表、电子表中都是利用石英晶体来做计时的基准频率)。从PC诞生至现在,主板上一直都使用一颗14.318MHz的石英晶体振荡器作为基准频率源。主板上除了这颗14.318MHz的晶振,还能找到一颗频率为32.768MHz的晶振,它被用于实时时钟(RTC)电路中,显示精确的时间和日期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7-GND; 8-Output; 14-VCC
  BTW: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Vcc out
  NC(点) GND
  现在提供一些实际数据:
  测试样品为TOYOCOM的711SC 1.000M的输出频率,1脚悬空,2脚接地,3脚输出,4叫接+5V;
  1.4V就开始起振,峰值电压1.64V,但是工作频率会有一定的偏差;3V时峰值电压3.24V,工作频率1.000M,输出频率准确;5V时峰值电压为5.6V,工作频率1.000M,输出频率准确。

网友B:
该器件准确的称法应为“晶体”,也可以叫做“晶体谐振器”,二者的描述角度不同。“晶体振荡器”则是常称的“有源晶振”,该器件是组合器件,由晶体和振荡电路共同构成,直接输出振荡信号,使用有源晶振时,MCU内置的振荡电路不用,直接将有源晶振的输出接MCU的时钟输入脚即可。楼主电路中,时钟频率主要由晶体决定,但C6、C7对频率也有一定影响,但对MCU而言,这点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谢谢楼上 两位 仁兄的指点
这么晚了 还不休息啊  :sleepy: 要注意龙体啊
感谢!

网友C:
记的要给帮助过你的人加分哦

楼主:
怎么加啊  我是新人啊 不懂规矩 请赐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怎么加分啊,是楼主有加分的权利吗?我的有的主题帖我看了看,回帖没有加分这一项啊

网友D:
在回贴人的名字右边,有“评分”

外电路对晶体振荡频率影响还是够大了,电容可以影响到100ppm,在重要场合,要选正确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