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中的sbit

楼主(2009-08-29):
请教各位大虾,keil中是不是不能使用sbit类型的外部变量,能够怎么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这样写:
bdata btemp;
sbit bit0=btemp^0;
sbit bit1=btemp^1;
sbit bit2=btemp^2;
sbit bit3=btemp^3;
sbit bit4=btemp^4;
sbit bit5=btemp^5;
sbit bit6=btemp^6;
sbit bit7=btemp^7;

这时,用btemp和bitx都能操作了。

楼主:
比如说,我在一个“LED.c”的文件中作了以下定义:
#define LED1 P1                             //LED发光二极管接口
sbit LED_price_red =    LED1^0;     //红灯,表示定价输入未完

而LED_price_red这个变量除了在“LED.c”中使用后,还要提供给“Main.c”使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在main.c中再写一次:
  1. sbit LED_price_red =    LED1^0;
或再加一个LED.h

然后把:
  1. #define LED1 P1                             //LED发光二极管接口
  2. sbit LED_price_red =    LED1^0;     //红灯,表示定价输入未完

都写入其中
让LED.c和main.c都 #include "LED.h" 即可

楼主:
谢谢!可以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跟extern的方式不太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