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PIC,觉得PIC的C编译器PIC18

楼主(2009-08-29):
和IAR,MDK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包括易用性,对错误代码的分析,有时候提示的错误位置和实际位置根本对不上。

网友A:
投诉 是必须的和应该的。

网友B:
所有的 C编译器都有自己的编译并输出错误信息的规则,但一般来说,它们只能对语法错误进行判断,而C语法的错误属于基本功课,即使C编译器不能做出准确的定位,使用基本功也应该可以直接搞定。

即使如你所说的IAR 、MDK也有你所提到的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呵呵,机器是死的,总有不如你所愿的时候,呵呵,特别是在复杂语法的问题下,作出错误的判断也是正常的。。。

楼主:
我是代表大部分人的水平,比如少写了一个分号PIC只是提示语法错误,而IAR会提示少一个分号,或者我定义的一个类型,引用的时候记错名字了,而PIC只是简单的提示语法错误,而IAR会提示未定义的变量,看来和专业做编译器的软件厂家有差距

网友B:
PICC18不是MCHP的产品,也是第三方编译器厂家的产品。

至于IAR嘛,呵呵,我也用了N种版本,IAR确实有它的很多优点,但也不是万能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编写习惯,依靠编译器给你查错,显然不是什么好习惯。。。

呵呵,你也代表不了大部分人的水平,你还处于刚使用的初步阶段,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