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 MCU的查表指令有哪些?如何查取大容量表格的内容

楼主(2009-08-29):
HT MCU的查表指令有哪些?如何查取大容量表格的内容

网友A:
UP_DISP_DATA:        MOV        A,IAR0                ;读数据
                AND        A,00011111B        ;取低4位
                ADD        A,DIG_TAB        ;加数据表指针
                MOV        TBLP,A                ;入数据表指针
                TABRDC        ACC                ;读CODE
                SWAP        ACC                ;交换高低位
                MOV        IAR1,A                ;存入LCD
                INC        MP1                ;LCD指针加一
                SWAP        ACC                ;交换高低位
                MOV        IAR1,A                ;存入LCD
                INC        MP1                ;LCD指针加一
                INC        MP0
UP_DISP_NEXT:        SDZ        COUNT1
                JMP        UP_DISP_LOP
                RET
DIG_TAB:        DC        11110011B,01100000B,10110101B,11110100B,01100110B
                DC        11010110B,11010111B,01110000B,11110111B
                DC        11110110B,01110111B,11000111B,10010011B
                DC        11100101B,10010111B,00010111B,000000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