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 MCU表格读取指令疑惑

楼主(2009-08-29):
指令mENDPAGE table label 中的table和lable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table表示表格开始地址,label表示一个用来实现查表跳转的标号

网友B:
嗯,是这样的

网友C:
HT的解释就是让人费解

表达呀

网友D:
table表示表格开始地址,label表示一个用来实现查表跳转的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