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关断延时问题

楼主(2009-08-29):
我用2110驱动IGBT,出现很大的关断延时,致使无法关断,请问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看,不是已经关断了吗?只是延迟的问题,具体参数应该在datasheet上有描述。

网友B:
开通/关断=120ns/95ns

LZ能给驱动电路共享一下吗?IR2110可以隔离没有?我看手册上面写得似乎可以,不过看他们的电路图都没有隔离应用的

楼主:
2楼:我要达到的目的是如图前一部分的pwm波形输入时,IGBT也要关断才行。

楼主:
3楼:这个延迟可能是由于驱动电路造成的,你看看吧。前面用光耦隔离。

网友B:
楼主“前一部分的pwm波形输入”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楼主“前一部分的pwm波形输入”频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开通/关断=120ns/95ns

网友C:
楼主“前一部分的pwm波形输入”频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按图中的驱动方式,当然关不断

网友B:
LS 我是说IR2110的 开通关断时间是120ns/95ns

LZ   你有没有测过光耦的延时?

楼主:
我的pwm频率在12.5kHz,开通和关断的时间都在2110和IGBT的范围内,图中的pwm是IGBT上的栅极电压信号,低电平也有40us左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延迟?

网友B:
我没加光耦 没加负载  测了一下   开通大慨是250ns的延时 关断是200ns   比手册上面的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