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源检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电路如图,(电感可有可无,)有源检波电路,三级管用9018,电阻用10K电位器,电容用开始用103,后来并104,5v电压,函数发生器器产生4M载波调制频率为1K,幅度为2vpp

楼主:
解调出来的波形负半部分截止,调节电位器可以得到稍微好点的波形,但是还是严重失真,得不到完整的波形解调输出,用二极管检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疑惑中

网友A:
基极要提供偏置

楼主:
这是利用发射极的pn结进行检波,基极是不加偏置的

网友B:
你不加偏置  负半周  PN结能导通?

楼主:
我输入的是am波,不用考虑负半周期,类似二极管检波,加偏置,输出相应的抬高电压,波形是不变的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射随器输出,只能起到阻抗变换的作用(适合信号源阻抗较大的情况)。
电路中的电阻是否应该加在电感前面比较合理?
三极管最好给点小偏置,不然会因为输出滤波电容的自给负偏压作用,造成大部分时间处于截至状态。
--------------------------------
有源检波的目的是提高检波效率,等效于是检波加放大功能,
应该接成共射放大电路方式,输出从集电极引出。

楼主:
我认为电路是没问题的,只是工作点的选择
给大家一个介绍有源检波电路资料的网址http://www.chemyq.com/patentsy/pt104/1030522_43FEE.htm
点击“申请公开说明书”即可查看

网友D:
楼主对检波元件的理解还不够。
AM二极管检波也是要加偏置的。因为我们使用的二极管并非理想二极管。
如果不加偏置,小信号失真很大,甚至完全没有输出。

网友C:
这种电路还申请专利,还能通过!!
纯粹是公司拿来做秀的。

网友D:
Awey,更变态的专利有得是,而且还拿下来了。到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看看,我以“永动机”为主题词找到的专利有72个。

网友A:
专利迷信不得……

网友E:
国家专利局这次可露脸了, 专利名称里包括了永动机, 居然也受理, 专利法的审查指南里明明已经指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理解的不够深,但是上面那个电路分析起来没有多大问题,希望你能够帮忙传授一下,有源检波和二极管检波的异同,有资料更好啦。先谢了

网友D:
要我说什么?
3楼chunyang,7楼awey已经说过了,我也不过再重复一次而已:加一点偏置电流(千万别太大,估计20uA)。输出应该放到集电极,否则没有电压增益,并不比二极管检波强。
顺便说两句:
2V峰峰值并不算大信号检波,大信号检波是可以不加偏置的,但要峰峰值达到10V才可以。
你的时间常数过大,10k*0.11uF=1.1ms,超过低频周期。对4MHz载频,时间常数有几十us就够了。楼主所说现象,原因在此。
那个电感L放在这里,很不合逻辑,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