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制作对讲机,恳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08-29):
希望有经验能给点思路,无经验者前来共同探讨!

网友A:
这首先要看你有没有相应的射频电路设计能力和装调技巧,如果没有,建议从简做起,FM频段无线话筒配合收音机可实现简易对讲功能,再进一步,可经过45/49M窄带模拟信道过渡,然后再着手目前主流的410或460MHz的对讲机。当然,对于业余制作而非产品设计,只要发射功率不超标,相关国标和法律可不必拘泥,比如可用2.4G信道来实现无线数字对讲系统(做商品对讲机,这个频段是不可以的),器件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资料也比较丰富。

网友B:
广播段的FM发射接受,最容易...

楼主:
补充:本人是业余制作,非商品。

楼主:
非常感谢2楼,自己刚学完单片机,自己还没做过任何设计,简单的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那么楼主最好从简开始,先做个无线MIC练练手,几只晶体管就可以了,电路图网上大把,搜搜即可得。进阶的话,可以用车载MP3常用的FM发射IC和接收IC做成小体积对讲机,用MCU做做控制、显示什么的,不过没有足够基础从简开始最好,无线电制作方面的书更值得一看,本站技术交流栏目里,老t(tyw)提供了一些资源,书店里也可以找到。

网友C:
呵呵,LS的主意不错,大多玩电子的都做过无线MIC哦,毕竟既简单也好玩

楼主:
上图有什么错误吗?请大家指点一下,没错的话就按照它做了

网友A:
该电路是一个典型的电容式三点振荡器,有关电路原理可在网上搜搜。改进:把C1加大到100-220uF,C2加大到1-4.7uF,电感用直径0.8mm左右的漆包线或单股导线在圆珠笔芯上绕6圈左右,调节频率就靠这个电感,收不到信号的话,适当拉开或压缩该线圈,必要时改变圈数尝试,电源用两节干电池供电即可。如果声音不够大,可在MIC后面加一级音频放大,用共射极放大器即可,晶体管可用9013或9014等小功率NPN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哥指点~~马上动手~开始行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