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对声音品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8-29):
(无正文)

网友A:
十几年前我接某卡拉OK大厅音响单,试音时我听了一小会说,左声道主音箱接反了,小弟不信,过去一看果然。

网友B:
是的,非常正确,正确非常。
只有HIFI才会对相位有要求。
频率是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基波和谐波。
不同的频率,对幅度的敏感度也不一样。

网友C:
相位失真表现在音色上面,对高保真放大器,尤为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小于20KHz的音频信号放大,要求放大器的带宽要百KHz的原因。

如果只是听正弦波的声音信号,当然就无所谓了。

网友D:
整体相移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有较大的相对相移时稍好的音响都能听出来的。

因为人耳对声音的频率和相位是很敏感的,长两只耳朵就可以就是为了通过声音到达两只耳朵的时间差、耳廓对声音的衰减、吸收差来判断声音来源的方向。

现在很多声卡、游戏都支持A3D、EX音效,它们可以只用一对叭或者是耳机,就可以发出逼真的立体声环绕效果,让你感觉到声音是环绕在使用者身边不同位置的音源。

这是人的耳廓、耳道、人的头盖骨、肩部等对声波的折射、绕射和衍射,都会对声音造成一定影响,而人耳会自动对相位、衰减特性自动分析,从而识别出虚拟的方位。
业界著名的人头录音碟《HEAD PHONE Test DISC》就是典型,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下下来听听:)

网友D:
上面打错了,是A3D、EAX音效,

另外还有一种SRS(Sound Retrieval System 声音补偿系统)是SRS Labs Inc.推广的一种三维实感技术,就是立体声扩展技术,这个有很多现成的硬件芯片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扩展立体声的声场,让你感觉到的音源是从两个喇叭之外发出来的!
而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觉得声音是从练个喇叭之间的某个位置出来的。

PS:
音箱接反了、或者耳机相位反了,声音是飘的,感觉上声音不是来自中间,而是来自头顶上,:)
所以还是很容易识别的。

网友E:
音频信号的相位本身如果是整体性的话,根本不会对人耳产生任何影响,同一音源,距离不同到人耳鼓膜上的声波相位就会不同。扬声器接线方法不同导致声音相位不同进而反映在听觉上的差别,是因为扬声器本身带来的,特别是在多声道下,相位差甚至会导致部分声场中的声波交调、抵消等,影响自然更明显。所以稍高级点的扬声器系统都在接线焊片旁注明极性。

网友B:
洗碗机做HIFI的?对人体声学很精通呀。佩服。
洗碗时发出的声音不知咋样,哈哈。
哗哗拉拉、、、、
家里闲置一个USB创新声卡,放声音音质确实好,就是录音后再回放延时太大。

楼主:
洗碗机玩音响烧了不少钱吧

网友C:
晕!你们说的都是整体相移,如果是整体相移,那就等于延时,录音后重放,整体相移最大。。

网友D:
晕,LS怎么理解的啊?
大家说的是:除非是整体相移,否则都有很大的影响!

PS:
不止HIFI才会对相位有要求,任何音响都对相位有要求。

网友D:
否则会听着很别扭的。

网友E:
呵呵,楼主所言:“声音信号反相后,输出的声音似乎也一样的啊……”应指整体相移而非相位失真啊。

网友:
对于一个喇叭的音响来说,无所谓。
两个及两个以上喇叭的系统有影响。

网友F:
这句可说得不对:
“对于一个喇叭的音响来说,无所谓。两个及两个以上喇叭的系统有影响。”
应该说:对于单耳声系统,无所谓。对立体声系统有影响。
单耳声系统,也有用多个喇叭的。当然,单耳声系统根本就没有什么相位问题,所有喇叭同相。

网友G:
双声道系统中如果2个声道的相位相反,中低音部分会被明显衰减。对于一些其中的效果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网友H:
一般来说,声音的相位只影响位置分辨。

因此,如果听不出正确的音源位置,不是耳朵有问题就是系统有问题。

再具体一些,可以试单声道与双声道的区别。可以试试单声道与半声道输出的区别。就在电脑上就可以试了。

网友I:
这句可说得不对:
“对于一个喇叭的音响来说,无所谓。两个及两个以上喇叭的系统有影响。”
应该说:对于单耳声系统,无所谓。对立体声系统有影响。
单耳声系统,也有用多个喇叭的。当然,单耳声系统根本就没有什么 ...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对的,其实主要影响就是低音部分(打地鼓的声音),也是上上周去看yamaha功放和音箱,伙计先插了一对yamaha的音箱,偶闲功率太小,又换了一对惠威的,一出声偶就大叫“这惠威的箱子怎么这样?不可能啊!”(因为偶刚开始没想到店里的伙计会接错线),哈,那伙计还说“是啊,就是这样啊,要不您还是拿yamaha的?”,听伙计这么说偶感觉他也是个二百五,才想起来线的事情,然后就说你的音箱线肯定接反了~,一换线果然“轰轰”的低音出来了也有弹性了,伙计直汗~

网友I:
偶买了一个惠威的有源低音**10p,后面还专门有一个相位开关呢

网友J:
相位对音质的影响可大了,相位失真不好的系统听起来就是声场模糊,虽然可能也很爆棚;
不过lz的问题应该是输入或输出反相了

网友H:
一群发烧牛!
音响电子技术应该说最全面地贴近生活、最能令人震憾的电子技术,也是最烧钱的电子技术之一。可是,21IC这样的网站,居然没有它的地盘!!

数字广电 这里主要讨论: 数字电视,卫星电视,视频处理,MPEG,DVB-C,...

网友K:
.

要想体验一下,可以试试普通的RC 低通滤波和运放有源滤波的区别,RC的滤波的低音是延迟很多的,一听就知道,没什么力度,软绵绵,高速运放的可是弹性十足.

还有就是高级Hi-Fi所追求的声场,就是指相位的平衡,因为好的立体Hi-FI音响是可以听得出乐器的位置,比如高音相位太超前,明显就是高频乐器声音靠近你,而低音乐器的位置移后,这要实际调试过才能感觉到,呵呵,好的音响就是当你闭上眼睛,音乐连成一片,自己身在其中,每一弦音丝丝入扣,感觉主唱就在你面前,“口水”声都听得到,这要求音响的频率曲线,相位曲线为一条直线,音乐的倍频泛音才会原汁原味的放大,才会有连贯的“声场”,凹一点,凸一点都不对味

网友H:
哈哈,楼上说得有味!!
本来怕你口水,这下喜欢上了~

网友L(2009-10-20):
如果所有的音箱的接线全部都反掉,都听起来是一点儿影响都没有的。
但是假如一个声道接正,一个声道接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低频的能量被衰减。
因为声音的频率越低,指向性越差,频率越高,指向性越强,
所以左右声道的低频在音源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其中一个声道接反了
会导致相位倒了180度,这样两个喇叭到达人耳的低频声音是频率相同,
相位相反,能量刚好互相抵消,所以低音被衰减。
高音部分因为指向性较强,所以两声道会不太一样,所以影响较小。
但是也会影响定位感,相位错了就无法准确判断音源的位置了。

另外,如果要追求好的定位的话,从理论上讲应该还是共点同轴音箱最好。

网友M:
是指喇叭正负极接反吧?如果是单声道就不纯在正负极接反,但是多声道一但接反就能听出来,不信你问一下做过音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