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二课-----升压速率对耐压测试的影响

楼主(2009-08-29):
由来:
我研发的某综合测试设备有一项功能,是测试被试品的耐压.

用户发现他的被试品在同样的测试工频电压下,用专门的耐压仪能击穿,而用我们的仪器打不穿.

我们看了两个仪器输出电压和波形都很对, 区别是:

专用耐压仪输出正弦波不是由0度发生的,而是随机的阶跃的.

我们将我们的设备改成90度阶跃起始,同样电压下,每打必穿.

原因:标准中并未规定起始相位.

造成耐压值可相差5%到10%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的解释是:

这是电介质极化速度加快,电偶极子间相互激剧摩擦,也就是短时间灌入能量太高,内不发热,是介电强度降低.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这就是工频绝缘强度弱于直流, 高频绝缘强度弱于低频的道理, 一般认为, 击穿场强与频率的算术平方根成反比.
主要原因是: 电场dv/dt大的情况下, 介质损耗上升

网友A:
电机绕组,电力滤波器,的绝缘, 及半导体器件的耐压,都有一项附加条件: dv/dt

网友B:
是的,dv/dt是高电压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参数

比如可控硅的应用。

网友C:
工频测耐压多数用自耦调压器,标准中一般都规定多长时间电压从零升到多少伏,目的就是避免上升过快造成击穿。

楼主:
制造流水线讲究速度,很多用户不肯慢慢加压, 我们再三解释,就是听不进.

他们还有个理由是,如果快速升压,产品都不击穿,产品质量会控制的更好.

用户是皇帝啊,说咋办,就得咋办,见多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们学乖了,做成可选:
1,按标准控制升压速度和时间
2,起始相为0,直接升压,时间可设
3,起始相位为90,直接升压,时间可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老彭很注意客户要求啊。
这就对了。不能使客户满意的产品绝对没有钱途。

网友D:
这个客户的要求的是合理。

网友E:
电介质的损耗,可以类比于磁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