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8-29):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传感器输出0-50mv ,我用OPA2277A做运放搭接电路。发现输入电压在400MV 以上时,输出按比例放大,400MV以下输出突变,输出不再有变化,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单电源供电的?OPA2277不是轨到轨吧

楼主:
是单电源供电

楼主:
为什么在400MV以下放大器不成比例放大啊,我需要0-50MV间正常工作啊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贴出电路图来。
谁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做的,让大家猜?

网友C:
按楼主描述,很奇怪。
400mV以下,输出变成多少?

网友C:
原来是单电源供电,怪不得。
改双电源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