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关断慢的原因及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9):
导通慢?不是吧?
此电路导通应该比关断快,而且不是快一点,是快得多。

网友B:
maychang大侠分析一下  为什么导通会快一些呢?比一个三极管还快吗?是不是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减弱了基区电荷存储效应
大小分析一下决定三极管开关速度主要因素吧
另外,IRF540输入电容比较大,应该要瞬间电流比较大才能让MOS的开关速度快  ,是这样吗?

网友B:
我认为这个电路的开关速度主要由MOS管的开关速度和三极管开关速度决定
MOS的开关速度与三极管Q1的集电极电流及MOS的输入电容有关,MOS管的输入电阻虽然比较大,但存在一定的输入电容,此电容可等效为与MOS输入电阻并联,如果三极管提供的电流比较大,可以对输入电容快速充电,是电压快速上升,从而快速导通,不过这个电路能加快MOS管关断速度吗?
另外加了两个三极管对关断速度也有影响吧
我感觉可以参考TTL输入电路的形式

楼主:
maychang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呀

网友C:
关断慢主要是因为IRF540的GS间的极间电容造成的,关断前GS极间电容要通过47欧和10K欧的电阻放电,就慢了,三极管的原因是次要的。

网友A:
MOSFET的GS极间电容比较大,但在应用中,实际影响导通和关断时间的是GD间电容和放大增益产生的密勒电容或者叫密勒效应。可以看看IRF540的datasheet,其D极电流对充电时间有一段几乎是平坦的,那就是密勒电容的影响。
楼主电路一定是导通快而关断慢,因为导通时对此电容充电靠Q1的集电极电流,该集电极电流可以很大,图中除47欧电阻看不到任何限制,电流可达100mA以上。而关断靠10k电阻,放电电流仅零点几毫安。相差几百倍。这两段时间完全可以仿真,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有实际电路,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要关断快,10k电阻改用三极管。

楼主:
谢谢啊, 虽然看了datasheet没有找到哪一段是所说的充电时间平坦,但多了解了一个密勒电容的概念

楼主:
以下是从网上搜的

密勒电容就是跨接在放大器(放大工作的器件或者电路)的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的电容。密勒电容对于器件或者电路的频率特性的影响即称为密勒效应。
  密勒效应是通过放大输入电容来起作用的,即密勒电容C可以使得器件或者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增大(1+Av)倍,Av是电压增益。因此很小的密勒电容即可造成器件或者电路的频率特性大大降低。
  采用平衡法或中和法可以适当地减弱密勒电容的影响。该方法即是在晶体管的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连接一个所谓中和电容,并且让该中和电容上的电压与密勒电容上的电压相位相反,使得通过中和电容的电流恰恰与通过密勒电容的电流方向相反,以达到相互抵消的目的;当然,为了有效地抑制密勒效应,即应该要求中和电容与密勒电容正好完全匹配(实际上,由于作为密勒电容的晶体管输出电容往往与电压有关,所以很难完全实现匹配,因此需要进行多种改进)。
  密勒电容对器件的频率特性有直接的影响:
  (1)对于BJT的影响:
  在共射(CE)组态中,集电结电容势垒电容正好是密勒电容,故CE组态的工作频率较低。而在共基极(CB)组态中,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势垒电容都不是密勒电容,故CB组态的频率特性较好,工作频率高、频带宽。因此,把CE与CB组态结合起来,即可既提高了增益(CE的作用),又改善了频率特性(CB的作用)。对于由CC和CE组态构成的达林顿管,情况与CE组态相同,故频率特性较差。而对于CC-CE复合管,因为去掉了密勒电容,故频率特性较好。
  (2)对于MOSFET的影响:
  MOSFET的输出电容是栅极与漏极之间的覆盖电容Cdg。在共源组态中,Cdg正好跨接在输入端(栅极)与输出端(漏极)之间,故密勒效应使得等效输入电容增大,导致频率特性降低。在共栅极组态中,Cdg不是密勒电容,故频率特性较好。对于MOSFET的共源-共栅组态,则既提高了增益(等于两级增益的乘积,共源组态起主要作用),又改善频率特性(共栅极组态起主要作用),从而可实现高增益、高速度和宽频带。
  密勒电容也具有一定的好处,例如:① 采用较小的电容来获得较大的电容(例如制作频率补偿电容),这种技术在IC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减小芯片面积);② 获得可控电容 (例如受电压或电流控制的电容) 。